[STM32H7] 请教STM32H750没有内部Flash能否仿真

楼主(2018-10-24):
硬汉大佬,如题!
我们公司正在做这个方案的新项目,STM32H750没有内部Flash的情况下,能否正常仿真?

网友A:
楼主不看官方介绍的吗

带,有128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看官方介绍的吗

带,有128KB。

128K就写个跳转程序吧
我的意思是要仿真自己的项目程序,要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128K就写个跳转程序吧
我的意思是要仿真自己的项目程序,要怎么操作

直接512KB AXI SRAM仿真呀

网友:
没内部flash,你打算怎么办?啥情况能啥情况不能,官方有资料说明。

网友:
按理说外部QSPI仿真也是没问题的,就跟RT1052差不多。不过区别是得用户自己做个bootloader,初始化QSPI,往上面跳。

网友:
可以通过外挂QSPI Flash进行存储程序,可以自己按着Flash类型以及所用的管脚编写下载代码,在keil软件中设置好Flash地址,再自己编写Bootloader实现程序跳转就行了,可以实现外部QSPI Flash的下载和在线仿真,我目前就是这样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