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使用什么方法可以搞出变色的按钮来 ???

楼主(2018-10-24):
请教下使用什么方法可以搞出变色的按钮来 ???

比如我有5个按钮,其中一个按钮 需要这样的效果,像这样类型的按钮 效果,使用什么方法可以搞出来 ?

网友:
使用换肤API,用户手册里的皮肤设置章节里有说明。如果只是其中一个需要的话,没试过。。。。

网友:
可以看我们新版教程的皮肤色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A:
自己定义一个标志位,1和0分别设定button的颜色。 好像是button_setcolor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定义一个标志位,1和0分别设定button的颜色。 好像是button_setcolor之类的。

这种方法的话,不好做梯度色,有层次感,不过贴图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的话,不好做梯度色,有层次感,不过贴图最省事。

我上图显示的那个效果,使用全局设置貌似是可以实现,不过这样设置后,所以的按钮都变得一样了,

感觉不够科学,如果使用 回调函数的方式,实现我上图的那个效果貌似也没有找到类似的函数,

貌似5楼的这个方法,直接使用图片的方法,最后按钮使用重新绘制的方法应该是可以实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上图显示的那个效果,使用全局设置貌似是可以实现,不过这样设置后,所以的按钮都变得一样了,

感觉 ...

可以使用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这个函数

你好,使用这个函数貌似也不能给实现我上图的效果啊,函数如下:

static int _DrawSkin_BUTTON(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
        switch (pDrawItemInfo->Cmd) {
        case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处理了绘制背景命令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 扁平化风格按钮
        GUI_SetColor(0xA8A851);
        if (BUTTON_IsPressed(pDrawItemInfo->hWin))
        { //通过函数 BUTTON_IsPressed 来判断按钮是否按下,如果按下的话,通过函数
                GUI_AA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6);
        }
        else
        {
                        GUI_DrawGradientH    (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GUI_BLUE,
                                                                                                    GUI_WHITE
                                                                                                    );
        }
        break;

        default:

        return BUTTON_DrawSkinFlex(pDrawItemInfo); //--------------(4)
        }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 ...

BUTTON_SetSki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_BEQU), _DrawSkin_BUTTON);

......

}

实现的效果如下:

想要实现我 的  这个效果,该如何搞啊 ? 单个按钮修改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使用这个函数貌似也不能给实现我上图的效果啊,函数如下:

static int _DrawSkin_BUTTON(co ...

还是贴图吧,省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贴图吧,省事些。

看来貌似只有贴图比较方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