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仿真问题?

楼主(2018-10-25):
为什么在启动软件仿真时,起始执行都不是从main开始的啊?但在Debug设置里选择了Run to main()啊?

网友A:
MDK的软件仿真非常难用,建议别研究它了,不同MDK版本有区别,同一个版本不同工程也有区别,很是难用,所以已经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的软件仿真非常难用,建议别研究它了,不同MDK版本有区别,同一个版本不同工程也有区别,很是难用,所以 ...

好的。那硬件仿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硬件仿真呢?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