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求助V4-341例程移植到C8T6 重启问题

楼主(2018-10-25):
版主,你好,我在使用贵公司的“V4-341-FreeRTOS实验_FreeRTOS+RS232(串口中断,FIFO机制与PC通信)”例程,想将CPU改成C8T6,我将configTOTAL_HEAP_SIZE,任务堆栈都改小了,编译后烧写程序,每当我在串口发送1个字节给单片机时,单片机就重启(经测试,凡是串口接收到,就重启),但这个程序烧写到100PIN的stm32上又没有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请版主指教。谢谢

网友:
看下宏定义HSE_VALUE跟你的外部晶振实际大小是否一致。

楼主:
晶振是一样的,开机出口输出正常,就是接受串口数据时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是一样的,开机出口输出正常,就是接受串口数据时重启

你手头有C8T6的简单串口测试不,简单测试下,串口是否正常。

楼主:
好的,我测试下

网友:
c8t6是中容量的产品,看看库函数的宏是否对应到MD,还有启动文件是否是M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