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串口发送问题,和串口发送dht11数据问题

楼主(2018-10-25):
串口循环发送的时候,或者发送一个字符串的时候,如果快速点击关闭串口,再打开,那么这个字符串就不会接着上一次的发送,也不会从头发送。
比如我循环发送  0123456789      关闭串口的时候已经发送到了0123   我再开启串口,这时候不是从456789开始的,而是从345  或者 456 或者0123等等别的位置继续发送,这是为什么呢?怎么才能写发送程序才能接着继续发送呢?我的程序比较简单,因为带的例程看不太懂,尴尬
void USART1_Sendbyte(u8 ch)
{

        USART_SendData(USART1,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RESET);
}

while(1)
        {
                for(i=0;i<10;i++)
                {
                        USART1_Sendbyte('A'+i);
                }

        }

现象如下,我再ABCD的地方关闭助手,再打开,不是从E开始,重复了一遍CD
2、读取dht11数据,通过串口发送,数据还好,就是每次数据之间,有很多 00,如图所示,延时1s,0会少一些,但是这种程序用延时感觉不太好,数据断了。谢谢各位

这是dht11的读取程序,也比较简单,就是总出0,  谢谢
void DHT_Read(u8 *r)
{
        int i=0,j=0;
        u8 dht[5]={0};

        DHT_L();
        delay_ms(20);

        DHT_H();
        delay_us(60);

        if(DHT_READ()==0)
        {
                while(DHT_READ()==0);
                while(DHT_READ()==1);

                for(j=0;j<5;j++)
                {
                        for(i=0;i<8;i++)
                        {
                                dht[j]<<=1;
                                dht[j]+=DHT_readbit();
                        }
                }
        }
        for(i=0;i<5;i++)
        {
                *r++=dht[i];
        }
        r[i]++;//用来放置断点
}

网友A: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你关闭的是上位机串口,你要关闭板子的串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你关闭的是上位机串口,你要关闭板子的串口就好了。

这样啊,板子上串口没有开关,我给板子断电可以吗?
我想的是如果发送大量数据的时候中间断了,后面接不上,整个一堆数据就全用不了了。

网友:
你最好弄个双向的,接收的收到一个,马上回一个。发的如果没有收到回的,就不要发了。
这样串口断的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