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对L4,F4,H7等型号的引脚兼容性,现在方案是CubeMX做引脚对比

楼主(2018-10-26):
我的方法是先筛选封装,比如176脚的,先筛选好,还有容量等,然后对比引脚。
看型号:

对比引脚:

网友A:
选择一个芯片,CubeMX打开,Pinout->List Pinout Compatible MC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一个芯片,CubeMX打开,Pinout->List Pinout Compatible MCUs

刚才试过了,真是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一个芯片,CubeMX打开,Pinout->List Pinout Compatible MCUs

你太给力了兄弟

楼主:
效果帅帅的。

网友:
666,二楼的办法好。

网友:
赞一个,很给力

网友B:
cubemx能不能对io进行分配啊 ,比如我要用多少定时器,串口,spi等等,然后指定布局的4个方位,就可以给出一个方案来。

或者退而求其次,只指定一种类型的多个外设,高亮这些pin,我们自己调配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cubemx能不能对io进行分配啊 ,比如我要用多少定时器,串口,spi等等,然后指定布局的4个方位,就可以给出 ...

可以分配,使能了对应的外设后就可以高亮显示出来相应的引脚了。

不过你好像不是要表达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分配,使能了对应的外设后就可以高亮显示出来相应的引脚了。

不过你好像不是要表达这个。

你说的是指定外设,比如tim1,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定时器,不一定是哪一个
这个io分配真的挺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指定外设,比如tim1,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定时器,不一定是哪一个
这个io分配真的挺烦的

明白了,自动分配,的确是个不错的提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自动分配,的确是个不错的提议。

硬汉兄,怎么给st提建议,有渠道吗?
我发现cubemx有个功能,选择外设后会高亮对应引脚,这对安排外设引脚非常方便
唯一的麻烦是冲突引脚对应的外设就无法再选择了了,因为在分配环节还不知道用具体哪一个外设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做法,只能是把所有可能组合全部列出,然后一个个评估,这非常耗时

有没有一种不会理会冲突的办法,列出io并标出对应外设的功能,然后我自己想办法安排
当然最智能的就是,像我最初提的那样,输入要求,自动给出方案,让用户自己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兄,怎么给st提建议,有渠道吗?
我发现cubemx有个功能,选择外设后会高亮对应引脚,这对安排外设引 ...

没有给他们反馈过意见。他们到时搞了个新的官方社区,应该可以提意见
https://community.st.com/s/

不是有个复用功能么,按住Ctrl可以提示复用,这个满足你的要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