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osDelay这个函数的位置会影响程序执行吗

楼主(2018-10-26):
这样LED3灯就会闪烁
void StartTask02(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StartTask02 */
  /* Infinite loop */
  for(;;)
  {
                os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GPIO_PIN_RESET);
    os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GPIO_PIN_SET);

  }
  /* USER CODE END StartTask02 */
}
这样LED3就不会闪烁
void StartTask02(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StartTask02 */
  /* Infinite loop */
  for(;;)
  {

  HAL_GPIO_Writ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GPIO_PIN_RESET);
    os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GPIO_PIN_SET);
  }
  /* USER CODE END StartTask02 */
}
什么原因呢,我打断点发现LED3不闪烁的情况下osDelay上面的语句是没有执行的,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当然不一样了,你看你第二个,写了一次SET,然后立即回到for开头写了一次RESET,这么短的间隔,LED当然反应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一样了,你看你第二个,写了一次SET,然后立即回到for开头写了一次RESET,这么短的间隔,LED当然反应 ...

HAL_GPIO_Writ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GPIO_PIN_RESET);
    os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GPIO_PIN_SET);
这个应该能够正常闪烁有,执行完RESET延时了1000然后执行SET,执行完SET到RESET这个过程来不及反应,现在是这个状态下,灯就不动

网友A:
“执行完SET到RESET这个过程来不及反应”
你跟我说说,为啥来不及反应?就两个函数调用,调用了HAL_GPIO_Writ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GPIO_PIN_SET);,然后立即回到for(;;)开头调用HAL_GPIO_Writ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GPIO_PIN_RESET);,以MCU的速度,这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完SET到RESET这个过程来不及反应”
你跟我说说,为啥来不及反应?就两个函数调用,调用了HAL_GPIO_W ...

HAL_GPIO_Writ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GPIO_PIN_RESET);
    os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GPIO_PIN_SET);
执行完RESET延时了1000然后执行SET,这个应该能够正常闪烁,为啥现在没有呢,灯根本不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HAL_GPIO_Writ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GPIO_PIN_RESET);
    osDelay(1000);
                 ...

原来你是这里想岔了,不知道你的RESET输出时是灯亮还是灯灭。我就假设RESET时灯亮,SET时灯灭。

你想想,输出RESET时,灯亮;然后过了1000ms后输出SET,按理此时灯要灭。但是灯还没来得及灭多久,结果立即回到for(;;)开头输出RESET让灯亮了。也就是说,并不是灯没灭,而是灭的时间太短,你根本看不出来。假设MCU从HAL_GPIO_Writ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GPIO_PIN_SET);执行到HAL_GPIO_Writ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GPIO_PIN_RESET);只需要1us。那么你的灯就只亮了1us,其他时间都是灭的。你想想,每秒钟你的灯亮1us,你看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是这里想岔了,不知道你的RESET输出时是灯亮还是灯灭。我就假设RESET时灯亮,SET时灯灭。

你想 ...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