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日志数据存储选择Nandflash还是SD卡

楼主(2018-10-26):
各位好,新项目需要用到日志存储 存储的日志很简单,就是每天生成一个log文件,做记录用,
请教一下是用Nandflash还是SD卡,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那个更稳定一些,之前也用过Nandflash、坏块管理、但是一直感觉不是很稳定,

楼主:
NAND 的内存管理、当时用的STM32F407做主控通过FSMC 总线,貌似要开辟的内存空间挺大的

网友A:
nand好些,可以固定到板子上。SD卡的话,工业级的稍贵些。

比如群主发的这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2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d好些,可以固定到板子上。SD卡的话,工业级的稍贵些。

比如群主发的这个

感谢 byccc,用不了这么大的,1G就足够用了。SD卡操作起来简单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byccc,用不了这么大的,1G就足够用了。SD卡操作起来简单一些,

主要是里面给的工业级参数,可以作为你选型的了解参数。

网友B:
我用的SD卡,我们设备只要不关机就会一直运行,所有的操作都会有产生日志。懒得自己做坏块管理。

网友C:
http://www.xtxtech.com/
这家有个sd卡接口的nand,据说内置ECC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xtxtech.com/
这家有个sd卡接口的nand,据说内置ECC

是不是这个。

网友C:
对,最小起订量3770,让人惆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最小起订量3770,让人惆怅

这个的确只适合公司批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最小起订量3770,让人惆怅

哈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SD卡,我们设备只要不关机就会一直运行,所有的操作都会有产生日志。懒得自己做坏块管理。

感谢回复,确实没有更多时间测试坏块管理,现在准备用8G 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