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sample 中的 MOTION_IconSlide.c 文件中的 GUIDRV_Lin.h在哪里

楼主(2018-10-26):
找不到 头文件 GUIDRV_Lin.h, 在整个目录搜索没搜索到, 百度也没找到答案,知道的小伙伴指点一下,谢谢

vs2015上的截图

vs2015上的截图

楼主:
这个 GUIDRV_Lin.h是不是硬件的驱动?

楼主:
文件搞错, 应该是LCDConf.c中的GUIDRV_Lin.h文件才对。
问题算是解决了,其实我是想运行图一中的例程的,按照手册上所说的(图二)step 3 所说的,如果例程里包含有它自己的配置文件(LCDConf.c 或者还有SIMConf.c)的时候, 在Config目录下的默认对应的配置文件就要排除出项目。但此例程的LCDConf.c 中GUIDRV_Lin.h却找不到,那我就用回默认的配置文件,例程就可以编译通过跑起来了(图三)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2019-05-29):
仿真工程没有,在代码库里面拷贝过去就可以了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