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实现超大字体显示?比如480点阵

楼主(2018-10-26):
emwin的字体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U8 XSize;
  U8 YSize;
  I8 XPos;
  I8 YPos;
  U8 XDist;
  const unsigned char * pData;
} GUI_CHARINFO_EXT;

如果要显示超大字体,XSize或者YSize超过256,就会显示乱码,如何解决?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A:
用emWin自己支持的字体就行,XBF或者SIF测试。如果需要,可以帮楼主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mWin自己支持的字体就行,XBF或者SIF测试。如果需要,可以帮楼主测试下。

我后来试过矢量的,HEAP定义到外部SDRAM,给了2M字节,字体大了还是不行。
这个有人好像找SEGGER求证过,受限制了:
http://www.openedv.com/thread-276404-1-3.html

之前我试了XBF,出来乱码,我待会再试下。
另外用FontCvt生成大字体,软件卡得要命,应该是软件优化问题。

我感觉现在显示屏分辨率都越来越高,显示大字体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多了。

像电梯里的显示屏,以前都是数码管,现在都用彩屏了,就显示个数字,箭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后来试过矢量的,HEAP定义到外部SDRAM,给了2M字节,字体大了还是不行。
这个有人好像找SEGGER求证过 ...

好弄,开三缓冲即可,如果三缓冲还不给力,绘制到存储设备即可,以后刷存储设备AI来绘制超大个字体。
矢量汉字是我当年花了一周时间才搞定的,后来共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弄,开三缓冲即可,如果三缓冲还不给力,绘制到存储设备即可,以后刷存储设备AI来绘制超大个字体。
矢 ...

XBF和矢量字体,240*480点阵的字体还是不行。

目前是用打点的方式实现了,但是这样跟画图差不多了。
虽然用三缓冲方式避免了屏幕刷新缓慢的问题,处理过程还是会占用不少资源。刷新4个字符感觉耗时到了秒级了。
显示屏是1280*48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XBF和矢量字体,240*480点阵的字体还是不行。

目前是用打点的方式实现了,但是这样跟画图差不多了。

显示屏真漂亮。

测试了下,XBF大字体也无法正常显示。可以采用另外一个方案了,绘制大个字体(贴图或者其他方式)到存储设备,以后通过存储设备API来绘制超大个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真漂亮。

测试了下,XBF大字体也无法正常显示。可以采用另外一个方案了,绘制大个字体(贴图或 ...

对,这个应该可以的。之前我把几张图片放在SDRAM,调用显示也是很快的。

另外要说的是,F429用emwin的打点函数,速度比我想象的要慢,能够看到打点的过程。

还好之前看了安富莱的教程,里面说到程序优化和32位宽SDRAM对刷新速度的影响,让我印象深刻。在实际应用时坚持使用了32位宽的SDRAM。第一次使用F429就做到了满意的效果,节省了时间。

再次感谢安富莱,感谢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