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使用hal库,串口中断接收时,卡死在HAL_UART_Receive_IT

楼主(2018-10-27):
求助:使用hal库,串口中断接收时,卡死在HAL_UART_Receive_IT

本来有一些图片但是限制大小,传不上来,在附件里

先说一下我的用法:

  • 使用的UART5,开启了中断接收和中断发送(都是STM32CubeMX生成的)

  • 接收中断:一次接收一个字节

其他人的解决办法:

  • 重新串口初始化或手动解锁(看他后续的测试,效果不佳https://blog.csdn.net/mickey35/article/details/74255041

  • 也看了硬汉关于_HAL_LOCK的帖子,但是没说具体的解决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807&highlight=%5C_%5C_HAL%5C_LOCK
    求助:网上搜了许多,没有权威的解决方法,看到硬汉开始了编写H7的hal库教程了,应该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知是怎么解决的,能不能给点权威建议?

网友A:
楼主测试查询方式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试查询方式是否正常。

因为数据量比较多,就没考虑查询方式,刚改了一版“DMA+空闲中断接收”,测试了一会了,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B:
如果你用的HAL库,后面有时间了可以搞下F4的CMSIS-Driver,经过这几年版本的不断迭代,已经比较稳定了,所有串口都支持DMA和空闲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HAL库,后面有时间了可以搞下F4的CMSIS-Driver,经过这几年版本的不断迭代,已经比较稳定了,所 ...

上次改了空闲接收后没出过问题,CMSIS-Driver我研究一下,谢硬汉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改了空闲接收后没出过问题,CMSIS-Driver我研究一下,谢硬汉啦

网友:
空闲终端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