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7-TOOL 脱机烧录接口设计方案

楼主(2018-10-27):
脱机烧录功能计划前期实现STM8、STM32两类CPU的烧录。

【目标供电】
1、通过带EN控制的LDO控制输出电压,1个GPIO控制关闭电源输出,1个GPIO选择3.3V和5.0V电压输出。
2、供电引脚的电压通过分压电阻送到ADC引脚做电压检测。目标短路不会导致CPU功能异常。
3、增加高端电流检测芯片,检测目标板电流。

【烧录接口】
1. 实现SWD接口 - STM32
    (1) TVCC : 目标板供电引脚或目标板电压检测
  (2)GND : 电源地、信号地
    (1) TRST : 复位目标板CPU。 选择普通GPIO
  (2) SWCLK : 时钟线
    (3) SWDIO : 数据线

2. 实现SWIM接口 - STM8
    (1) TVCC : 目标板供电引脚或目标板电压检测
  (2)GND : 电源地、信号地
    (1) TRST : 复位目标板CPU。 选择普通GPIO
  (2) SWIM : 单线烧录数据线

网友:
能把WIFI利用上,做多个级联同步一排下载就更加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