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TFT ILI9486液晶ID读取正确,液晶像素点写入再读取正确,不显示

楼主(2018-10-27):
最近在写ILI9486驱动,液晶是8位并口,通过STM32F4xx的FMC连接。我测试了液晶屏ID读取是正确;然后设置区域,填充数据后再读取出来,数值也是一样的。
但是屏幕上什么都没有显示,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define ILI9486_BASE       ((uint32_t)(0x60000000 | 0x00000000))

#define ILI9486_REG                *(__IO uint8_t *)(ILI9486_BASE)
#define ILI9486_RAM                *(__IO uint8_t *)(ILI9486_BASE + (1 << (0)))

unsigned char buf[300] = {0};
void lcd_fmc_init(void)
{
  F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Timing;
  F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ExtTiming;
  __HAL_RCC_FMC_CLK_ENABLE();

  /** Perform the SRAM1 memory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
  hsram1.Instance = FMC_NORSRAM_DEVICE;
  hsram1.Extended = FMC_NORSRAM_EXTENDED_DEVICE;
  /* hsram1.Init */
  hsram1.Init.NSBank = FMC_NORSRAM_BANK1;
  hsram1.Init.DataAddressMux = FMC_DATA_ADDRESS_MUX_DISABLE;
  hsram1.Init.MemoryType = FMC_MEMORY_TYPE_SRAM;
  hsram1.Init.MemoryDataWidth = FMC_NORSRAM_MEM_BUS_WIDTH_8;
  hsram1.Init.BurstAccessMode = FMC_BURST_ACCESS_MODE_DISABLE;
  hsram1.Init.WaitSignalPolarity = FMC_WAIT_SIGNAL_POLARITY_LOW;
  hsram1.Init.WrapMode = FMC_WRAP_MODE_DISABLE;
  hsram1.Init.WaitSignalActive = FMC_WAIT_TIMING_BEFORE_WS;
  hsram1.Init.WriteOperation = FMC_WRITE_OPERATION_ENABLE;
  hsram1.Init.WaitSignal = FMC_WAIT_SIGNAL_DISABLE;
  hsram1.Init.ExtendedMode = FMC_EXTENDED_MODE_ENABLE;
  hsram1.Init.AsynchronousWait = FMC_ASYNCHRONOUS_WAIT_DISABLE;
  hsram1.Init.WriteBurst = FMC_WRITE_BURST_DISABLE;
  //hsram1.Init.ContinuousClock = FMC_CONTINUOUS_CLOCK_SYNC_ONLY;
  hsram1.Init.PageSize = FMC_PAGE_SIZE_NONE;
  /* Timing */
  Timing.AddressSetupTime = 15;
  Timing.AddressHoldTime = 1;
  Timing.DataSetupTime = 120;
  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Timing.CLKDivision = 0;
  Timing.DataLatency = 0;
  Timing.AccessMode = FMC_ACCESS_MODE_A;
  /* ExtTiming */
  ExtTiming.AddressSetupTime = 9;
  ExtTiming.AddressHoldTime = 1;
  ExtTiming.DataSetupTime = 16;
  Ext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ExtTiming.CLKDivision = 0;
  ExtTiming.DataLatency = 0;
  ExtTiming.AccessMode = FMC_ACCESS_MODE_A;
  if (HAL_SRAM_Init(&hsram1, &Timing, &ExtTimin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static void ILI9486_WriteCmd(uint8_t _ucCmd)
{
        ILI9486_REG = _ucCmd;        /* ·¢ËíCMD */
}
static void ILI9486_WriteData(uint8_t _ucParam)
{
        ILI9486_RAM = _ucParam;
}

void lcd_reg_init(void)
{
  LCD_nRESET;
  HAL_Delay(1);
  LCD_RESET;
  HAL_Delay(10);
  LCD_nRESET;
  HAL_Delay (120);
        ILI9486_WriteCmd(0x01);
        HAL_Delay(100);

        ILI9486_WriteCmd(0XF1);
        ILI9486_WriteData(0x36);
        ILI9486_WriteData(0x04);
        ILI9486_WriteData(0x00);
        ILI9486_WriteData(0x3C);
        ILI9486_WriteData(0x0F);
        ILI9486_WriteData(0x8F);

    ILI9486_WriteCmd(0xF2);
        ILI9486_WriteData(0x18);
        ILI9486_WriteData(0xA3);
        ILI9486_WriteData(0x12);
        ILI9486_WriteData(0x02);
        ILI9486_WriteData(0xB2);
        ILI9486_WriteData(0x12);
        ILI9486_WriteData(0xFF);
        ILI9486_WriteData(0x10);
        ILI9486_WriteData(0x00);

        ILI9486_WriteCmd(0XF7);
        ILI9486_WriteData(0xa9);
        ILI9486_WriteData(0x91);
        ILI9486_WriteData(0x2d);
        ILI9486_WriteData(0x0a);
        ILI9486_WriteData(0x4c);

        ILI9486_WriteCmd(0xF8);
        ILI9486_WriteData(0x21);
        ILI9486_WriteData(0x04);

        ILI9486_WriteCmd(0xF9);
        ILI9486_WriteData(0x00);
        ILI9486_WriteData(0x08);

        ILI9486_WriteCmd(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ILI9486_WriteData(0xC8);

        ILI9486_WriteCmd(0x3A);    // 16/18 bits
        ILI9486_WriteData(0x55);

        ILI9486_WriteCmd(0xB4);
        ILI9486_WriteData(0x02);   // 2-Dot Inv

        ILI9486_WriteCmd(0xB7);
        ILI9486_WriteData(0x86);

        ILI9486_WriteCmd(0xC0);    // Vreg
        ILI9486_WriteData(0x0c);   // Vreg1
        ILI9486_WriteData(0x02);   // Vreg2

        ILI9486_WriteCmd(0xC1);    //Power control
        ILI9486_WriteData(0x41);   //SAP[2:0];BT[3:0]

        ILI9486_WriteCmd(0xC2);    //Pump Freq
        ILI9486_WriteData(0x22);

        ILI9486_WriteCmd(0xC5);   //DC VCOM
        ILI9486_WriteData(0x00);
        ILI9486_WriteData(0x44);
        ILI9486_WriteData(0x80);

        ILI9486_WriteCmd(0xB1);    //Frame Rate
        ILI9486_WriteData(0xB0);
        ILI9486_WriteData(0x11);

        ILI9486_WriteCmd(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ILI9486_WriteData(0x01);

        ILI9486_WriteCmd(0xE0);
        ILI9486_WriteData(0x0F);
        ILI9486_WriteData(0x1C);
        ILI9486_WriteData(0x18);
        ILI9486_WriteData(0x0A);
        ILI9486_WriteData(0x0F);
        ILI9486_WriteData(0x08);
        ILI9486_WriteData(0x45);
        ILI9486_WriteData(0xA8);
        ILI9486_WriteData(0x34);
        ILI9486_WriteData(0x0C);
        ILI9486_WriteData(0x13);
        ILI9486_WriteData(0x05);
        ILI9486_WriteData(0x0B);
        ILI9486_WriteData(0x07);
        ILI9486_WriteData(0x00);

        ILI9486_WriteCmd(0XE1);
        ILI9486_WriteData(0x0F);
        ILI9486_WriteData(0x38);
        ILI9486_WriteData(0x34);
        ILI9486_WriteData(0x0A);
        ILI9486_WriteData(0x0C);
        ILI9486_WriteData(0x03);
        ILI9486_WriteData(0x4B);
        ILI9486_WriteData(0x75);
        ILI9486_WriteData(0x3A);
        ILI9486_WriteData(0x07);
        ILI9486_WriteData(0x13);
        ILI9486_WriteData(0x00);
        ILI9486_WriteData(0x27);
        ILI9486_WriteData(0x23);
        ILI9486_WriteData(0x00);

        /*ILI9486_WriteCmd(0xB6);
        ILI9486_WriteData(0x00);   //  CPU\RGB
        ILI9486_WriteData(0x42);
        ILI9486_WriteData(0x3B); */

       ILI9486_WriteCmd(0xB7);
        ILI9486_WriteData(0x86);

        ILI9486_WriteCmd(0xB6); // RM.DM Setting
        ILI9486_WriteData(0x02);
//        if(s_lcd_direct == LCD_DIRECT_ROT_180||g_InversionDisplaySwitch)        //180518 update
//                //ILI9486_WriteData(0x02);        //?1?ok
//                ILI9486_WriteData(0x42);         //?2?ok
//        else
                ILI9486_WriteData(0x22);

        ILI9486_WriteCmd(0x2A); // Gamma setting
        ILI9486_WriteData(0x00);
        ILI9486_WriteData(0x00);
        ILI9486_WriteData(0x01);
        ILI9486_WriteData(0x3F);

        ILI9486_WriteCmd(0x2B); // Gamma setting
        ILI9486_WriteData(0x00);
        ILI9486_WriteData(0x00);
        ILI9486_WriteData(0x01);
        ILI9486_WriteData(0xDF);

        ILI9486_WriteCmd(0x36); // Color filter setting
        ILI9486_WriteData(0x08);

        ILI9486_WriteCmd(0x11);    //Exit Sleep
        HAL_Delay(120);
        ILI9486_WriteCmd(0x29);    //Display on

        HAL_Delay(20);
        ILI9486_WriteCmd(0x2C);

}

void lcd_set_cursor(unsigned short Xpos,unsigned short Ypos)
{
        ILI9486_WriteCmd(0x2A); // Gamma setting
        ILI9486_WriteData(Xpos>>8);
        ILI9486_WriteData(Xpos&0XFF);
        ILI9486_WriteData(0x01);
        ILI9486_WriteData(0x3F);

        ILI9486_WriteCmd(0x2B); // Gamma setting
        ILI9486_WriteData(Ypos>>8);
        ILI9486_WriteData(Ypos&0XFF);
        ILI9486_WriteData(0x01);
        ILI9486_WriteData(0xDF);
}

void lcd_drow_point(unsigned short Xpos,unsigned short Ypos)
{
  lcd_set_cursor(Xpos,Ypos);
  ILI9486_WriteCmd(0x2C);
  for(unsigned int i = 0; i<480*320; i+=2)
  {
    ILI9486_WriteData(i);
    ILI9486_WriteData(i+1);
  }
}
unsigned short lcd_get_point(unsigned short Xpos,unsigned short Ypos)
{
  lcd_set_cursor(Xpos,Ypos);
  ILI9486_WriteCmd(0x2E);
  for(unsigned short i = 0; i<204; i+=2)
  {
    buf[i] = ILI9486_RAM;
    buf[i+1] = ILI9486_RAM;
  }
  printf("read point is ");
  for(unsigned short i = 0; i<204; i++)
  {
    printf("%02x,",buf[i]);
  }
  printf("\r\n");
}

unsigned int lcd_get_id(void)
{
        ILI9486_REG = 0xd3;
        buf[0] = ILI9486_RAM;
        buf[1] = ILI9486_RAM;
        buf[2] = ILI9486_RAM;
        buf[3] = ILI9486_RAM;
  printf("the reg[d3h] para is %02x,%02x,%02x,%02x,%02x\r\n",buf[0],buf[1],buf[2],buf[3],buf[4]);
        return (buf[1] << 16) + (buf[2] << 8) + buf[3];
}

void lcd_reg_test(void)
{
lcd_reg_init();
  lcd_get_id();
  lcd_drow_point(0,0);
  HAL_Delay(1);
  lcd_get_point(1,0);
  HAL_Delay(1);

}

网友A:
有两个问题
1、你程序的背光是直接高低电平点亮的吗
2、你的8位并口,配的是几位色,16位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问题
1、你程序的背光是直接高低电平点亮的吗
2、你的8位并口,配的是几位色,16位色吗

我用的屏背光是直接通过高电平点亮的,背光已经开了;配的是16位色的

网友A:
估计是打点函数问题,你这里设置坐标后,应该是不可以一直连续写数据的,连续写数据要开窗。
void lcd_drow_point(unsigned short Xpos,unsigned short Ypos)
{
  lcd_set_cursor(Xpos,Ypos);
  ILI9486_WriteCmd(0x2C);
  for(unsigned int i = 0; i<480*320; i+=2)
  {
    ILI9486_WriteData(i);
    ILI9486_WriteData(i+1);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打点函数问题,你这里设置坐标后,应该是不可以一直连续写数据的,连续写数据要开窗。
void lcd_dro ...

可能是我函数名瞎写void lcd_set_cursor(unsigned short Xpos,unsigned short Ypos)
{
        ILI9486_WriteCmd(0x2A); // Gamma setting
        ILI9486_WriteData(Xpos>>8);
        ILI9486_WriteData(Xpos&0XFF);
        ILI9486_WriteData(0x01);
        ILI9486_WriteData(0x3F);

        ILI9486_WriteCmd(0x2B); // Gamma setting
        ILI9486_WriteData(Ypos>>8);
        ILI9486_WriteData(Ypos&0XFF);
        ILI9486_WriteData(0x01);
        ILI9486_WriteData(0xDF);
}
这个就是设置窗口从(Xpos,Ypos)到(320,4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函数名瞎写void lcd_set_cursor(unsigned short Xpos,unsigned short Ypos)
{
        ILI9 ...

换成打点,显示几个红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打点,显示几个红点看看。

我试了,还是显示不了,液晶屏用测试夹具测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还是显示不了,液晶屏用测试夹具测过,正常

这就尴尬了,看程序已经没有问题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要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