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7 TOOL 脱机烧录是语音报错方案(加屏了,不用语音了)

楼主(2018-10-27):
因为该款产品没有配置LCD,脱机烧录时一些错误提示无法感知。
考虑实现一个低成本的语音提示电路,如果出现烧录错误,可以提示故障原因:

1. 目标电压过低
2. 目标板过流
3. 未装载程序文件
4. 未检测到CPU
5. 烧写校验出错
6. CPU内核型号错误

不知大家有合适的方案没有。

网友:
方案1:国产几块钱的MP3芯片方案或者DAC接个功放芯片发声
方案2:外壳上方钻个方框,弄个SPI接口的小屏

网友:
看到小米摄像头,还想到一个方案,可用过手机连接到脱机烧写器WIFI后,手机显示状态,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案。

网友:
可以安一个小尺寸OLED 屏幕,1.3寸左右,我在不少产品上用到这种小OLED 屏幕了,太阳下也看得见。
国产MP3芯片需要挂一个SPI flash的,不过使用确实简单。不过最好还是有个显示,那个语音一放出来就会感觉像个玩具……严重拉低产品档次

网友:
不用语音,LED和OLED显示应该足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