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遇到问题,实体按键问题,主程序加入 GUI_Delay()后,按键丢失严重,偶尔收到响应,去掉延时,按键不丢失了,可是窗口不刷新

楼主(2018-10-27):
遇到问题,实体按键问题,主程序加入 GUI_Delay()后,按键丢失严重,偶尔收到响应,去掉延时,按键不丢失了,可是窗口不刷新了,哪位遇到过?
读键值程序在定时器2的中断中。求救!

楼主:
找了一天,没找到原因,使用了最笨的办法,把读键程序放到 GUI_Delay  中了,都ok了,反正也是延时等待,期间读按键,也算是可行的吧!

网友:
方便的话,可以贴出你的程序,帮你优化下。

楼主:
谢谢,学习用的,代码比较乱,没有实际意义,主要体验emwin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天,没找到原因,使用了最笨的办法,把读键程序放到 GUI_Delay  中了,都ok了,反正也是延时等待,期 ...

emwin有些控件的耗时比较长,比如Graphic,还有图片类的。 实体按键的读取最好放在emwin的任务中,比如放在触摸函数中也行的,由emwin自动调用。
还有个方法,如果有FreeRTOS,也可以自定义个任务读取按键,优先级比emwin高一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