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如何提高 64以下管脚ADC的采集精度

楼主(2018-10-28):
100脚的STM32F103XX都有VREF引脚,接外部基准电压芯片,
对于100脚以下的芯片,STM32F103XX是吧VREF和VDDA接在一起的,而且官方建议VDDA和VDD必须是同一电源供电。供电一般采用AMS1117之类的,电源精度差。
那么怎么才能解决这个供电的问题呢,或者说参考电压问题呢。网上搜了一下,有两种说法,大同小异。
1、VDDA采用与外围电路一样的电源,把TL431管脚2.5V作为一路输入ADC,这路ADC采到的数字量就是2.5V,其它路ADC采到的数字量以这路为基准,加以修正。链原文: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6112&highlight=VDDA
2、STM32在内部都有一个参考电压引脚,可以通过配置,把这个脚连接到ADC输入引脚,是内部连接。然后再计算实际的VDDA值。

在手册里怎么也找不到VREFINT_CAL和VREFINT_DATA。
原文:http://www.eeworld.com.cn/mcu/article_2016120832080.html

硬汉能不能说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好??

网友:
第1个好点。

楼主:
汇报一下测试结果,直接上图
万用表测量的电压值。
实际AD采集的电压值。

另外基准2.5V用的是LM285-2.5,输出实测电压2.509,所以矫正的时候也是用的2.509.

楼主:
实际测试,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测试结果,直接上图

万用表测量的电压值。

你的2.509后面最好加个后缀f,表示单精度,否则按照双精度非常耗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2.509后面最好加个后缀f,表示单精度,否则按照双精度非常耗资源。

好的,谢谢,这样的细节没注意过!

网友:
有平衡物料误差的算法没。量产的时候,各种组合导致细节想象还是挺多,个别还挺大的。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 学到了 ,还有  浮点数据 加一个 F  用于节省资源 !!!

网友(2018-12-06):
浮点数计算,消耗资源,这点之前这没有注意,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