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xTaskCreate的第四个参数有什么特别用法

楼主(2018-10-28):
xTaskCreate( TaskFunction_t pxTaskCode,
       const char * const pcName,
       const configSTACK_DEPTH_TYPE usStackDepth,
       void * const pvParameters,
       UBaseType_t uxPriority,
       TaskHandle_t * const pxCreatedTask ) PRIVILEGED_FUNCTION;

之前在使用的时候都是写NULL,不知道这个参数在哪些环境下会被用到,写入的参数能做些什么?

网友A:
这个是任务句柄,用到的地方很多,比如任务的删除,挂起等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任务句柄,用到的地方很多,比如任务的删除,挂起等操作。

TaskHandle_t 是任务句柄吗?
我想问的是“ void * const pvParameters”这条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TaskHandle_t 是任务句柄吗?
我想问的是“ void * const pvParameters”这条参数

参数,例如带个结构体指针等等,或者指定的信号量,很多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例如带个结构体指针等等,或者指定的信号量,很多很多东西

可以具体举个例子吗?不明白怎么使用

网友C:
假设你的任务体是 void task(const void* para);
你问的那个参数最终就是传入任务的指针  *para,当1个函数体被创建成多个任务的时候,可以通过传入的这个参数来进行判断
或者可以把某个句柄、内存地址通过这个指针穿进去,以实现传输“对象”的概念。例如传不同的串口句柄,可以以同样的流程操作不同的串口,你在修改串口指向的时候就不需要再修改函数体本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你的任务体是 void task(const void* para);
你问的那个参数最终就是传入任务的指针  *para,当1个函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非常完美的解决了我的疑问。
但是我还是理解的不够透彻,请问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这个是多任务的例化,多个任务使用同一个函数,可以通过此参数做不同任务执行状态区分,FreeRTOS的定时器组学习了没有,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非常完美的解决了我的疑问。
但是我还是理解的不够透彻,请问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分享一 ...

不好意思,我也没有在哪看到能系统学习这些知识,都是自己照着指针的应用来做的野路子

你就单独把这个参数当做一个指针就好了,指针能传递的东西他都能传递,例如类对象、结构体、邮箱信号量句柄、数字、地址、函数入口这些都可以用这个参数来传递。
剩下的就看你想怎么用这个参数了,还可以把这个参数的指针作为一个回调,来达到“任务同步”、“数据传递”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