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EMWIN显示有噪点的问题

楼主(2018-10-29):
请教各位大神,EMWIN用了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这个函数,显示就会有很多噪点,但是不用的话,屏幕闪烁就会比较明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如何解决显示噪点?

网友A:
看下是不是使用外部SRAM做emWin动态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使用外部SRAM做emWin动态内存了。

感谢回复,确认用的是内部存储

网友A:
有噪点的原因是显存的数据没有效的刷到LCD上面,一般情况下使用外部SRAM容易有这个问题。你用的是什么显示屏,使用有用SRAM/SDRAM做显存。

如果都没有的话,基本硬件问题居多,可以换几个新屏测试下,如果用了排线之类的连接,距离不可太长。

还是就是你用的什么显示屏接口,可以尝试提高或者降低速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噪点的原因是显存的数据没有效的刷到LCD上面,一般情况下使用外部SRAM容易有这个问题。你用的是什么显示 ...

我用的屏是HX8347,没有外接RAM,不跑EMWIN的时候测试是不会有噪点的,而且即使跑了EMWIN,在不加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函数的时候,也不会有噪点,硬件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屏是HX8347,没有外接RAM,不跑EMWIN的时候测试是不会有噪点的,而且即使跑了EMWIN,在不加WM_SetCrea ...

那就是用的FSMC接口了? 可以尝试降低FMSC接口所使用GPIO引脚的速度等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用的FSMC接口了? 可以尝试降低FMSC接口所使用GPIO引脚的速度等级看看。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确实有效,降低了gpio速率,调整了读写时序,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用的FSMC接口了? 可以尝试降低FMSC接口所使用GPIO引脚的速度等级看看。

用fsmc的话,其实也是相当于外部sram吧,虽然他没接,其实HX8347里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fsmc的话,其实也是相当于外部sram吧,虽然他没接,其实HX8347里面有

对,是这样的,这种显示屏已经都集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