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STM32F103+FreeRTOS+emWin触摸屏无法使用

楼主(2018-10-29):
    各位大佬,请问有没有人再移植FreeRTOS+emWin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裸机的时候一个触摸的demo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加入FreeRTOS后,就只能显示,触摸就没有反应,在线等,急,各位大神帮帮忙,下面附上工程的截图。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是否是移植问题 还是调用问题

楼主:
有人么 帮忙看看

网友:
GUI不是这么玩的!建议先学习

网友A:
楼主可以先看下我们的新版emWin教程,特别注意框架的学习,感觉你基础的东西应该也掌握了一些。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先看下我们的新版emWin教程,特别注意框架的学习,感觉你基础的东西应该也掌握了一些。

http:// ...

好的,谢谢

网友B:
emWin入门,
我觉得第一个要注意Keil的优化级别,会导致不明不白的花屏。
第二个就是句柄的概念,特别是多页面切换,父窗口、子窗口出现异常会导致不明不白的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Win入门,
我觉得第一个要注意Keil的优化级别,会导致不明不白的花屏。
第二个就是句柄的概念,特别是 ...

是的  正在学习基础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