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引出GPIO的保护方案讨论

楼主(2018-10-29):
STM32H750 的GPIO (带TT标识)抗压能力: -0.3V ~ +6.9V。

正向过压保护好实现,串联一个33欧电阻加BAV99双二极管,正端钳位到5V电压,负端钳位到0V。(5.7V , -0.7V)
-0.3V钳位不好做。 找了一一些肖特基二极管,也只能做到 1mA时0.4V,15mA时 1V的压降。

不知道大家有好的保护方案没有。

楼主:
关于GPIO内部 保护二极管的帖子供参考:
http://www.stmcu.org.cn/module/forum/thread-615395-1-1.html

网友:
超低压差的肖特基二极管那么多,比如CMS01,这种低压差的二极管貌似并不合适保护IO的用途,我用过稳压二极管~阵列式钳位二极管都有用…

网友:
可以用74HC244,245之类的IC缓冲器做隔离
数字隔离ISOW7841,光耦隔离等。

这里有各种IO保护汇总
https://elinux.org/RPi_Tutorial_EGHS:GPIO_Protection_Circu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