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 SDIO WiFi模块AP6181资料 (不研究了,决定用ESP32)

楼主(2018-10-29):
价格10元人民币,台湾正基。性价比较高。支持SDIO和SPI接口。

据说AP6181模块内用的是BCM43362芯片

linux 驱动源码在线浏览:https://git.kernel.org/pub/scm/linux/kernel/git/stable/linux.git/tree/drivers/net/wireless/broadcom/brcm80211/include/brcm_hw_ids.h?h=v4.19.1
#define BRCM_CC_43362_CHIP_ID                43362

网友:
有STM32直驱资料吗?

网友A:
如果猜的不错,这个便宜的芯片应该是softmac
这里就涉及到wifi的一个重要知识点,fullmac和softmac,就是wifi是否自带硬件mac。fullmac是带的,而softmac是不带的,需要软件实现。

https://blog.csdn.net/kris_fei/article/details/769011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猜的不错,这个便宜的芯片应该是softmac
这里就涉及到wifi的一个重要知识点,fullmac和softmac,就是w ...

AP6181是FullMAC

楼主:
AP6181 + STM32搞起来太费劲。好像资料也不多。准备放弃了。准备上 ESP8266  SDIO接口AT指令。WiFi的TCP/IP协议也不用弄了。

网友A:
楼主没考虑上ESP32模块,蓝牙WIFI二合一。

网友:
可以考虑ESP32  还可以通过ESP32扩展网口

网友:
终于不剑走偏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考虑上ESP32模块,蓝牙WIFI二合一。

ESP32的资料相对ESP8266过少,特别是SDIO从机接口这块,没有对应的固件。
ESP8266至少有官方发布的SDIO AT固件。

目前网上还没找到有人用ESP8266,ESP32做SDIO通信的,都是串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ESP32的资料相对ESP8266过少,特别是SDIO从机接口这块,没有对应的固件。
ESP8266至少有官方发布的SDIO  ...

SPI接口的现在有不少,也可以。还省事。实际传输速度有个1-2MB/S就够用。

网友A:
在乐鑫官网找了个8266的SPI接口模块,他们官网淘宝店也有卖
https://www.espressif.com/zh-han ... p-wroom-02/overview
相关资源下载:
https://www.espressif.com/zh-han ... -wroom-02/resources

补充:细看了下文档,也是串口的。

网友B:
rtl8189还有8081的两个wifi 模块我这都有源码。可以用用这种wifi,就是太耗资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l8189还有8081的两个wifi 模块我这都有源码。可以用用这种wifi,就是太耗资源了

源码能公布不,有没知识产权问题。如果能公布就可以借来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源码能公布不,有没知识产权问题。如果能公布就可以借来参考下。

上传了ucos 的,外加lwip.

mcu_wifi_8189(V1.7).7z

网友:
可以考虑下rt-thread的wlan管理框架。
这是最近的微信推送:https://www.rt-thread.org/docume ... thread-driver-wl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了ucos 的,外加lwip.

多谢。看了下工程,还是比较复杂。芯片厂家提供的WLAN协议层。

网友:
上述说的具体的例子没找到,官方git里倒是有zmebaz的wifi芯片移植,https://github.com/RT-Thread/rt-thread/tree/master/bsp/amebaz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看了下工程,还是比较复杂。芯片厂家提供的WLAN协议层。

linux移植过来的,有些臃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乐鑫官网找了个8266的SPI接口模块,他们官网淘宝店也有卖
https://www.espressif.com/zh-han ... p-wroo ...

只是有SPI接口,但没有SPI驱动的固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有SPI接口,但没有SPI驱动的固件吧

是的,这个也是串口的。

网友D(2020-11-10):
引用 楼主:
ESP32的资料相对ESP8266过少,特别是SDIO从机接口这块,没有对应的固件。
ESP8266至少有官方发布的SDIO  ...

你好,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是准备用SDIO驱动WIFI模块的,楼主能否发一下这方面的资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是准备用SDIO驱动WIFI模块的,楼主能否发一下这方面的资源。

EPS32的sido wifi接口方式么,这个要自己开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EPS32的sido wifi接口方式么,这个要自己开发。

有没有成熟的,SDIO驱动WiFi的,移植在F429上改改就能用的。我就是为了实现这么一个功能。

网友(2022-05-30):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成熟的,SDIO驱动WiFi的,移植在F429上改改就能用的。我就是为了实现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实现了吗?蹲

网友F(2023-08-10):
最近项目上使用STM32H7的SDIO接口和ESP32通信,透传模式下1MB/s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在发射时供电电流小于800mA,会经常出现SDIO通信掉线的情况。并且长时间通信也会出现SDIO掉线的问题(这个可能是我写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最近项目上使用STM32H7的SDIO接口和ESP32通信,透传模式下1MB/s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在发射时供电电流小于8 ...

ESP32自己写的固件???还是HOST那个固件??

网友:
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hosted
可以看一下这个  esp-hosted新出的无线网卡方案

网友G:
用threadx全家桶跑AP6212用着挺好,X-CUBE-ZARTOS-H7里有demo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成熟的,SDIO驱动WiFi的,移植在F429上改改就能用的。我就是为了实现这么一个功能。

RW007

网友(2023-12-09):
引用 网友G:
用threadx全家桶跑AP6212用着挺好,X-CUBE-ZARTOS-H7里有demo

我在cubemx里找了下,可惜没找到AP6212的demo,  能详细的说说吗?谢谢

网友F(2024-01-25):
引用 网友B:
ESP32自己写的固件???还是HOST那个固件??

移植的HOST代码,SDIO时序还不能快,快了也有问题

网友(2024-03-21):
引用 网友F:
移植的HOST代码,SDIO时序还不能快,快了也有问题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实现了sdio 的hosted方案,也是遇到sdio跑一会就挂了CMD53ERR,有时间交流以下吗?包括SDIO+AT也是一样的在F429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