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自定义字库经验梳理

楼主(2018-10-29):
准备做多语言功能,对照V4的教程,自己编辑了字库,然后不知道怎么索引来显示。

后来经验人士分享代码截图,和普及理论知识
“我这个是UTF8编码 三个字节一个汉字”

经琢磨后,终于把自己做的五个汉子,在附件 “FONT_Arabic.c” 显示出来了。生成字库的时候有一个错别字,所以16进制编码也要跟着错才能显示出来。

我在这个网站,查到16进制编码 http://www.mytju.com/classcode/tools/encode_utf8.asp

---------------------------------------------------------------------------------------------------------------------------
2018-11-02, 上面的网站挺有意思的,还可以乱码还原。让我理解到GBK源码跟UTF-8源码 对应的16进制编码不一样。在这里遇到过困惑 mark!

-------------------------------------------------------------------------------------------------------------------------------
2018-11-09
自己定义字库后,蔽掉 之前使用的24号系统自带字库,大概少了6K的空间。

===============================================
一个字体爱好者分享了一个查看电脑系统字体的方法:  C:\Windows\Fonts
============================================
打开电脑的字符映射表方法

FONT_Arabic.c

楼主:
有没有一起玩动态切换语言的同学?

楼主:
目前计划参考另外一个例程的方法实现:

/*********************************************************************
*
*       Language texts
*
**********************************************************************
*/
static char _acLangGer[] = {
  "Deutsch"CRLF
  "emWin"CRLF
  "unterst\xc3\xbctzt"CRLF
  "verschiedene"CRLF
  "Sprachen"
};

static char _acLangEng[] = {
  "English"CRLF
  "emWin"CRLF
  "supports"CRLF
  "different"CRLF
  "languages"CRLF
};

static char _acLangJap[] = {
  "\xe6\x97\xa5\xe6\x9c\xac\xe4\xba\xba"CRLF
  "emWin"CRLF
  "\xe3\x82\xb5\xe3\x83\x9d\xe3\x83\xbc\xe3\x83\x88"CRLF
  "\xe3\x81\x95\xe3\x81\xbe\xe3\x81\x96\xe3\x81\xbe\xe3\x81\xaa"CRLF
  "\xe8\xa8\x80\xe8\xaa\x9e"CRL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个赞,支持下楼主。

刚刚复习了V4 emWin的教程,又消化了一句话
“1. ‘\’号后面数字是通过官方的 U2C 小工具生成的,生成方面在官方的手册中有讲解。这个小软件的主
要功能就是将 UTF-8 格式的文本转换为 C 编码”

好事需要多磨

楼主:
完成英语和法语的切换,并且编辑完自己的字库细节。

附件的图片是前期动手的记录,使用默认字库生成16号字太小了,自己优化字库,让字体大一点,个别字符补粗。

感谢朋友提供的咨询,有了一个较热的字体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成英语和法语的切换,并且编辑完自己的字库细节。

附件的图片是前期动手的记录,使用默认字库生成16号 ...

多语言有个界面排版问题,因为同一意思的单词长度不一样,界面布置的时候很头疼。 动一点,牵全身。
这一点不知如何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语言有个界面排版问题,因为同一意思的单词长度不一样,界面布置的时候很头疼。 动一点,牵全身。
这 ...

1.首先文字是文化艺术作品,我们要适当打开这个观念,尊重这个文化艺术。
2.需要请教老师,传到授业解惑,很多时候前辈的三言两语,可以让你瞬间从入门到上手,可以快速掌握一些规则。
3.需要寻求外部的盟友。例如做法语,我需要找到懂法语的老外朋友,有些单词、有些表达如何浓缩,如何创造缩写词。

楼主:
如附件所示,有些字体风格,就是设计者的一个艺术作品,我们需要适当去观摩、增加其中的乐趣。
其次回归现实,我当前用的是16号粗体字。还是的老老实实优化自己的字体,做适当的放大和适当的加粗(虽然不怎么美观但是还是有必要的
因为法语个别字母有音标,所以字体描大有局限,导致个别字母不能达到完美的比例,只能靠自己的脑洞进行适当的错位平衡

楼主(2019-03-16):
有些开发软件,默认索引系统编码,有区别的时候会乱码,记录一个CMD查看的方法。 936 是GBK编码

一般大陆都是用的 GBK 编码,查看电脑系统编码类型可以通过: 单击
开始->所有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 chcp,然后点击键盘的回车键。

楼主(2019-06-18):
如果自己要做阿拉伯语的字库,请耐心多玩、多看官网的例子。在朋友的参与下,已实现自己制作阿拉伯语点阵字库并显示在emWin上。

附件是网络上摘抄的规则。FYI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2019-09-19):
引用 楼主:
如果自己要做阿拉伯语的字库,请耐心多玩、多看官网的例子。在朋友的参与下,已实现自己制作阿拉伯语点阵字 ...

阿拉伯语的单词有“变体规则”,同样一个字母,在前,在中,在后会变型。所以前期玩的时候不要自以为是只做一个单词的字库,这是不行的。

请耐心消化官网的阿拉伯语例程!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