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5开发板串口USART1收发不稳定

楼主(2018-10-30):
电脑串口连续发送多个字节接收就会出现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
接收是在串口中断里面的,就做一个把字符储存,没做什么别的。

网友A:
我可以100%确定是你的驱动问题,你的这个都已经不是汉哥的串口FIFO驱动了。仅初始化用了下。
使用原装的,保证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100%确定是你的驱动问题,你的这个都已经不是汉哥的串口FIFO驱动了。仅初始化用了下。
使用原装的, ...

我把代码贴出来就是想知道,原因在哪。不是说人家这个板子有问题的

网友:
这是哪个例程?我也去看看。

网友:
你的中断实现应该有问题,参考我们FreeRTOS的串口RS232例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7658&extra=page%3D1

楼主:
恩,谢谢了eric2013.我参考参考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