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PI的极限速度能否达到15MB?

楼主(2018-10-30):
请教各位大侠,STM32H750,使用1到4个SPI,并同时使用DMA,速度能否达到15MB?
我们有一个应用需要较高的数据吞吐量。

网友A:
15MB?那就是15*8=120Mb,SPI是别想了

网友B:
那要看你用哪种SPI了,如果是H750用的QSPI,它的每一位最高可以达到133MHZ,再如果你用的是双通道模式,那也就是8个位可以达到133MB/S,假如你的从设备支持DTR模式,那再乘以2,最高可以达到266MB/S,就看楼主怎么选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用哪种SPI了,如果是H750用的QSPI,它的每一位最高可以达到133MHZ,再如果你用的是双通道模式,那 ...

谢谢大侠,没有用过Quad-SPI,规格书上说是用于存储器扩展的,不知道能使当通用SPI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MB?那就是15*8=120Mb,SPI是别想了

谢谢大侠,我在规格书上找到一段话:
The devices feature up to six SPIs (SPI2S1, SPI2S2, SPI2S3, SPI4,  SPI5 and SPI6) that
allow communicating up to 50  Mbits/s in master and slave modes, in half-dup lex, full-duplex
意思是4个SPI就可以达到200MMbp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没有用过Quad-SPI,规格书上说是用于存储器扩展的,不知道能使当通用SPI使用!

那要看你的从设备是否支持QSPI了。如果你的从设备不支持,那你只有用普通的了。H750普通的SPI最高可以达到150Mbps,而且还带了FIFO,这些东西手册里面都写了的。你要是第一次做ST的开发,你一定要多看datasheet和reference mannual,还有application note。这些都是万金油,不懂的就去翻,看10遍不明白再看10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的从设备是否支持QSPI了。如果你的从设备不支持,那你只有用普通的了。H750普通的SPI最高可以达 ...

多谢。是的,我正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