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外部中断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8-10-30):
各位大神,小弟在做一个429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现象如下: 软件首先将429的某一个IO配置为外部中断,上升沿使能,然后初始化外部中断控制器与中断控制器,在软件执行20秒之后,有一个业务指令,重新调用了一个这个初始化过程,然后在没有外部信号变化的情况下,系统自动触发了该项中断,经测试发现,每重新调用一次初始化过程,就触发一次中断,请问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网友:
初始化前优先调用函数EXTI_DeInit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