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9488使用4线SPI配置RGB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8-10-30):
大家好。
最近我有一块ILI9488的LCD屏,然后打算用4线SPI配置为RGB模式,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屏幕一直是花的。
然后搞了好几天了,还是没进展。希望大家有知道的,能指点我一下。谢谢。

1、LCD型号:TM035PDHG03;ILI9488;480*320;
2、单片机用的STM32F429ZGT6;
3、仿真的时候,SDRAM内能正常写数据;
4、我现在估计应该是在LCD初始化序列那边有问题。

下图是现在的花屏状态。附件是相关的资料和我现在的代码。
希望有明白的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TM035PDHG03 v1.0.pdf

ILI9488 Data Sheet_100.pdf

网友A:
帮顶下吧,还真没有整过9488的SPI接口RGB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下吧,还真没有整过9488的SPI接口RGB模式。

硬汉哥。
现在有了一点进展,不过还有一点问题,请帮忙给点参考意见。谢谢。

现在的状态如下图。红色的区域是LTDC的背景层,我设置的红色,能正常显示。
右边绿框中的花屏部分,是我设置的layer0(窗口设置的320*100的范围),不能正常显示。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硬汉哥。
现在有了一点进展,不过还有一点问题,请帮忙给点参考意见。谢谢。

已经搞好了。现在能正常显示了。
我试验用的嵌套for循环的内循环每次进去没有赋初值,所以那地方的数据都是乱的,然后就是花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好了。现在能正常显示了。
我试验用的嵌套for循环的内循环每次进去没有赋初值,所以那地方的数据 ...

好的,不好意思啊,忙USB上位机教程了,没有及时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