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上位机] USB BULK批量传输上位机,哇咔咔,小界面嗨嗨的

楼主(2018-10-31):
GIF效果:
已经发布,地址: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026

网友:
666,坐等发布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坐等发布,这个比HID不知要快多少!还有就是我想做一个HID 复合MSC的东西,f4处理器。
HID和MSC的例程都调了试一下,都可以工作。
就是不知道怎么合二为一。
版主大大有做USB复合设备的教程么?

网友A(2019-07-02):
这个标题是怎么弄的? 可以修改吗?
然后里面的一些版本信息 都可以修改吗?
好像用resEdit 有些都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题是怎么弄的? 可以修改吗?
然后里面的一些版本信息 都可以修改吗?
好像用resEdit 有些都改不了

帖子里面的教程写了修改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里面的教程写了修改方法了。

嗯,Debug的之前可以改图标,Release的试着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里面的教程写了修改方法了。

我这边测试 用ResEdit改了也不行
下载论坛的VC6精简版 修改res文件 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帖子里面的教程写了修改方法了。

版主,知道exe在任务栏 显示的   Target Device  这个怎么修改吗?

网友B:
USB BULK传输,是不是一定要以主机访问从机的方式去接受数据,实际测试的时候如果从机一直发送数据,1K的数据量延时需要3ms才能稳定接受,这样传输速率只有300k左右,如果主机访问的话,1.5ms的速度可以稳定执行,700k的速率。不知道是不是USB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BULK传输,是不是一定要以主机访问从机的方式去接受数据,实际测试的时候如果从机一直发送数据,1K的数 ...

我一般喜欢做个简单的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知道exe在任务栏 显示的   Target Device  这个怎么修改吗?

exe在任务栏是那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exe在任务栏是那个地方

就是运行exe,在windows系统任务栏上显示的几个字母,
就是那个愤怒的小鸟图标后面的几个字母 Target Device

网友C(2020-02-21):
文档非常详细,USB做libusb设备使用BULK传输很好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档非常详细,USB做libusb设备使用BULK传输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