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TCP协议栈移植到429上不能通讯问题

楼主(2018-10-31):
CycloneTCP是一个开源以太网协议栈,目前移植到f429开发板上,测试DHCP时,采用中断模式,能够进入发送中断,但是不知道数据有没有发送出去,不能接收数据,接收中断不能进入。

网友A:
抓包吧,搞个有端口镜像的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包吧,搞个有端口镜像的交换机

多谢帮助,我用抓包工具查看,没有收到板子上发出的DHCP报文,然后查看发送驱动部分,犯了个低级错误,TX_EN引脚没改过来,现在正常了。

网友B:
这个协议栈代码很容易懂,并且提供了超多驱动。我目前使用的是F429的MAC+LAN8720,修改一下引脚就能用了。GPRS也走了这个栈。

网友(2023-07-12):
引用 网友B:
这个协议栈代码很容易懂,并且提供了超多驱动。我目前使用的是F429的MAC+LAN8720,修改一下引脚就能用了。G ...

GPRS用的是cmux + ppp这种方式来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