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H7的DMA请求映射表是怎么看的?

楼主(2018-10-31):
如题 ,比如我想用USART1的TX的DMA发数据 ,如下图所示,是选择42通道 但是问题是要用哪个数据流呢  (DMA1_Stream0~7/DMA2_Stream0~7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张框图说明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272

谢谢,也就是数据流(DMA1_Stream0~7/DMA2_Stream0~7 )可以随便设置,只要通道选对了就行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也就是数据流(DMA1_Stream0~7/DMA2_Stream0~7 )可以随便设置,只要通道选对了就行了是吗?

对。

楼主:
硬汉兄,再问个问题,我的串口的dma发送数据调通了,但是我现在调试spi1的dma,死活调不通,就是启动不了传输,配置和串口的配置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把数据流和通道换成了spi1的,程序如下:

        MYDMA_Config(DMA2_Stream2,37,(u32)&SPI1->RXDR,(u32)Rx_Buffer0,3,0);//关联相应通道的DMA RX  0表示外设到内存
        MYDMA_Config(DMA2_Stream3,38,(u32)&SPI1->TXDR,(u32)Tx_Buffer0,3,1);//关联相应通道的DMA TX 1表示内存到外设

启动传输过程如下:
                MYDMA_Enable(DMA2_Stream3,(u32)dat_ptr,rx_size);//开始一次DMA TX传输!
                MYDMA_Enable(DMA2_Stream2,(u32)dat_ptr,rx_size);//开始一次DMA RX传输!
                SPI1->CFG1 |= 1<<14;                        //RX DMA ENABLE
                SPI1->CFG1 |= 1<<15;                        //TX DMA ENABLE
                temp = 0xffffff;
                while ((((DMA2->LISR  )&(1<<27))==RESET) && temp--);
                temp = 0xffffff;
                while ((((DMA2->LISR  )&(1<<21))==RESET) && temp--);
                DMA2->LIFCR |= (1<<27);
                DMA2->LIFCR |= (1<<21);
                SPI1->CFG1 &= ~(1<<14);                //RX DMA DISABLE
                SPI1->CFG1 &= ~(1<<15);                //TX DMA DISABLE

楼主:
顶顶顶,不要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