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TM32H750XB是不是能支持emmc了?看手册写的4.5.1,还是只能支持SD卡???

楼主(2018-10-31):
请教如题的问题

网友:
现在单片机支持的大部分都是4.X。

网友:
8bit 模式以前的处理器就只持,amo论坛上有坛友测试过8bit,速度还是提不上去!
不要怕,emmc芯片双面板就可以搞定,最关键的是不用管什么读写均衡。
汽车级,工业级的emmc较少可能很贵了,毕竟主要用于普通消费电子。
emmc某宝有扇出的成品模块…楼主可以测试玩一下程序楼主可以到amo上找

网友A(2020-05-07):
SD卡是需要电平转换的,EMMC需要电平转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D卡是需要电平转换的,EMMC需要电平转换吗?

不需要,使用那个HS200模式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使用那个HS200模式需要。

硬汉哥,DDR-emmc实现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DDR-emmc实现了么?

上次不是回复你了吗,实现了,就是性能不行,8线DMA最高时钟速度下容易失败。

低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