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用键盘怎么切换多页控件

楼主(2018-11-02):
在一个窗口中创建了一个多页控件,在多页控件上添加了独立的三个窗口作为每一页,操作键盘时执行的是多页控件独立窗口中的回调函数,怎么才能实现多页控件切换呢

楼主:
多页控件可以设置输入焦点吗?

网友A:
简单点,发送串口自定义回调函数即可,多页支持聚焦,但自定义回调消息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发送串口自定义回调函数即可,多页支持聚焦,但自定义回调消息更方便。

是在多页控件独立窗口的回调函数中操作吗,给哪个窗口自定义消息,不好意思,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能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多页控件独立窗口的回调函数中操作吗,给哪个窗口自定义消息,不好意思,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能详细 ...

可以看这里: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这里: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好,正在看,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正在看,谢谢你了

看到自定义消息,我想问一下可以对父窗口发送emwin系统消息吗,比如按键消息。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发呢、消息结构体中的成员应该怎么赋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自定义消息,我想问一下可以对父窗口发送emwin系统消息吗,比如按键消息。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发呢、消 ...

使用那个简单的函数WM_SendMessageNoPa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那个简单的函数WM_SendMessageNoPara

现在有一个问题。焦点在下拉列表控件上,按下键盘后没有反应,也没有执行回调函数中的按键消息,只有焦点切换到按钮控件时,按下键盘,才会执行到回调函数中。这是咋回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一个问题。焦点在下拉列表控件上,按下键盘后没有反应,也没有执行回调函数中的按键消息,只有焦点 ...

用的那个函数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那个函数发的。

用GUI_SendKeyMsg()这个函数发的按键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那个函数发的。

是不是按键消息被当前聚焦的下拉列表控件自己处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按键消息被当前聚焦的下拉列表控件自己处理了?

下拉列表仅支持下面这两个按键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