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che] STM32H7使用函数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SCB_CleanDCache_by_Addr等函数注意事项

楼主(2018-11-03):
特别注意下面这三个函数的形参addr和dsize:

addr : 操作的地址一定要是32字节对齐的。

dsize :一定要是32字节的整数倍

/**
  \brief   D-Cache Invalidate by address
  \details Invalidates D-Cache for the given address
  \param[in]   addr    address (aligned to 32-byte boundary)
  \param[in]   dsize   size of memory block (in number of bytes)
*/
__STATIC_INLINE void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uint32_t *addr, int32_t dsize)
{
  #if defined (__DCACHE_PRESENT) && (__DCACHE_PRESENT == 1U)
     int32_t op_size = dsize;
    uint32_t op_addr = (uint32_t)addr;
     int32_t linesize = 32;                /* in Cortex-M7 size of cache line is fixed to 8 words (32 bytes) */

    __DSB();

    while (op_size > 0) {
      SCB->DCIMVAC = op_addr;
      op_addr += (uint32_t)linesize;
      op_size -=           linesize;
    }

    __DSB();
    __ISB();
  #endif
}

/**
  \brief   D-Cache Clean by address
  \details Cleans D-Cache for the given address
  \param[in]   addr    address (aligned to 32-byte boundary)
  \param[in]   dsize   size of memory block (in number of bytes)
*/
__STATIC_INLINE void SCB_CleanDCache_by_Addr (uint32_t *addr, int32_t dsize)
{
  #if defined (__DCACHE_PRESENT) && (__DCACHE_PRESENT == 1U)
     int32_t op_size = dsize;
    uint32_t op_addr = (uint32_t) addr;
     int32_t linesize = 32;                /* in Cortex-M7 size of cache line is fixed to 8 words (32 bytes) */

    __DSB();

    while (op_size > 0) {
      SCB->DCCMVAC = op_addr;
      op_addr += (uint32_t)linesize;
      op_size -=           linesize;
    }

    __DSB();
    __ISB();
  #endif
}

/**
  \brief   D-Cache Clean and Invalidate by address
  \details Cleans and invalidates D_Cache for the given address
  \param[in]   addr    address (aligned to 32-byte boundary)
  \param[in]   dsize   size of memory block (in number of bytes)
*/
__STATIC_INLINE void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uint32_t *addr, int32_t dsize)
{
  #if defined (__DCACHE_PRESENT) && (__DCACHE_PRESENT == 1U)
     int32_t op_size = dsize;
    uint32_t op_addr = (uint32_t) addr;
     int32_t linesize = 32;                /* in Cortex-M7 size of cache line is fixed to 8 words (32 bytes) */

    __DSB();

    while (op_size > 0) {
      SCB->DCCIMVAC = op_addr;
      op_addr += (uint32_t)linesize;
      op_size -=           linesize;
    }

    __DSB();
    __ISB();
  #endif
}

网友:
dsize :一定要是32字节的整数倍

这条要求,貌似从来没有注意过,现在是不管什么大小都往里面填

网友:
文档里写了cache是32字节对齐的,之前确实有时候用有时候没用,偶尔就会出点问题

网友:
研究越来越透彻了啊,之前只主要地址是 32对齐,数据大小还没有怎么注意过啊,看来以后也得多多注意才行

楼主:
这个问题要特别引起注意。

网友A(2020-09-03):
Solution example 3: Use Cache maintenance functions
Transmitting data:
#define TX_LENGTH  (16)
uint8_t tx_buffer[TX_LENGTH];

/* Write data */
tx_buffer[0] = 0x0;
tx_buffer[1] = 0x1;

/* Clean D-cache */
/* Make sure the address is 32-byte aligned and add 32-bytes to length, in case it overlaps cacheline */
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uint32_t)tx_buffer) & ~(uint32_t)0x1F), TX_LENGTH+32);

/* Start DMA transfer */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 tx_buffer, TX_LENGTH);

Receiving data:
#define RX_LENGTH  (16)
uint8_t rx_buffer[RX_LENGTH];

/* Invalidate D-cache before reception */
/* Make sure the address is 32-byte aligned and add 32-bytes to length, in case it overlaps cacheline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int32_t*)(((uint32_t)rx_buffer) & ~(uint32_t)0x1F), RX_LENGTH+32);

/* Start DMA transfer */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 rx_buffer, RX_LENGTH);
/* No access to rx_buffer should be made before DMA transfer is completed */

Please note that in case of reception there can be problem if rx_buffer is not aligned to the size of cache-line (32-bytes), because during the invalidate operation another data sharing the same cache-line(s)  with rx_buffer can be lost.

参考文献:
https://community.st.com/s/article/FAQ-DMA-is-not-working-on-STM32H7-devic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ution example 3: Use Cache maintenance functionsTransmitting data:Receiving datalease note that ...

除了你帖的这个,还要注意H7的串口DMA有个硬件bug,务必要使用最新的HAL库
    /* Work around for Errata 2.22: UART/USART- DMA transfer lock: DMA stream could be
                                    lock when transfering data to/from USART/UART */
#if (STM32H7_DEV_ID == 0x450UL)
    if((DBGMCU->IDCODE & 0xFFFF0000U) >= 0x20000000U)
    {
#endif /* STM32H7_DEV_ID == 0x450UL */
      if(IS_DMA_UART_USART_REQUEST(hdma->Init.Request) != 0U)
      {
        registerValue |= DMA_SxCR_TRBUFF;
      }
#if (STM32H7_DEV_ID == 0x450UL)
    }
#endif /* STM32H7_DEV_ID == 0x450U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ution example 3: Use Cache maintenance functionsTransmitting data:Receiving datalease note that ...

另外他这个接收数据回复有问题,应该是DMA接收后做无效化而不是DMA接收前作无效化。他们这个文章这部分有问题,应该给他们提出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他这个接收数据回复有问题,应该是DMA接收后做无效化而不是DMA接收前作无效化。他们这个文章这部分有 ...

是不是就是说,DMA接收完一帧数据之后,需要进行数据解析之前,进行Cache无效话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就是说,DMA接收完一帧数据之后,需要进行数据解析之前,进行Cache无效话处理?

对,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B(2021-12-14):
E:\123.pngV5.1.1版core_cm7.h文件好像已经对dsize做了字节对齐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V5.1.1版core_cm7.h文件好像已经对dsize做了字节对齐操作

修改了好,更规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了好,更规范了。

搞不清楚为啥既然采用do..while形式对dsize做了32字节对齐,但是op_addr地址32字节对齐却注释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了好,更规范了。

这句话是不是说SCB->DCCIMVAC寄存器仅31-5位是有效的,本身已经强制32位对齐了,那以后是不是可以直接传入地址和数据了,不需要再对地址和数据进行32位对齐了,我在编程手册上也没找到对DCCIMVAC寄存器的详细描述

网友C:
谁知道 这个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和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这个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是不是说SCB->DCCIMVAC寄存器仅31-5位是有效的,本身已经强制32位对齐了,那以后是不是可以直接传 ...

他这个的设置来的,还不够全面,最好按照楼主位的再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知道 这个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和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这个两个的区别是什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比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多了Clean操作,Clean操作的含义是将Cache里面的新内容刷到实际存储器中。

网友D(2024-01-30):
如果dsize没有32字节对齐,是不是会出现将变量前面或者后面的数据也刷掉,改变前后变量的值

网友:
addr:我看到STM32代码好像也是有自动向前对齐这个操作,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要特别引起注意。

我们HAL库版本不一样?实际使用发现这玩意有bug,感谢向前偏移会导致数据刷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dsize没有32字节对齐,是不是会出现将变量前面或者后面的数据也刷掉,改变前后变量的值

如果不能保证整数倍和对齐,不要使用这个函数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能保证整数倍和对齐,不要使用这个函数控制。

求教一下哪使用什么函数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教一下哪使用什么函数比较好

函数SCB_InvalidateDCache或者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网友E(2024-07-12):
帮我删了吧,怎么今天下午回复的好多都是乱码,还跳转成手机U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我删了吧,怎么今天下午回复的好多都是乱码,还跳转成手机UA

好的,另一个帖子里面的乱码已经帮你处理了。

网友(2024-12-13):
引用 网友D:
我们HAL库版本不一样?实际使用发现这玩意有bug,感谢向前偏移会导致数据刷新错误

op_addr应该还是要手动对齐到32字节。
考虑一种情况,op_addr没有对齐到32字节,但是dsize对齐到32字节了。
那么cache操作时,地址自动往前对齐(忽略bit0~bit4),会导致清cache的数据dsize尾部残留数据没有被无效化,那么这部分数据将是错误的。

网友F(2025-04-03):
没开cache,LWIP中执行到这个,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会有概率进硬件错误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开cache,LWIP中执行到这个,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会有概率进硬件错误中断。

调用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网友G(2025-05-09):
引用 楼主:
另外他这个接收数据回复有问题,应该是DMA接收后做无效化而不是DMA接收前作无效化。他们这个文章这部分有 ...

测试了一下,发现先Invalidate再开启DMA接收可以正常使用。我认为Invalidate用于声明Cache中的数据已被外部更新,至下次CPU读数据时,Cache才将SRAM的数据重新导入;而非将Cache内已有数据,立即自SRAM更新。楼主看看有没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试了一下,发现先Invalidate再开启DMA接收可以正常使用。我认为Invalidate用于声明Cache中的数据已被外 ...

理解有误,执行无效化就是立即将Cache中的数据同步为和SRAM中数据一致。

网友G:
引用 楼主:
理解有误,执行无效化就是立即将Cache中的数据同步为和SRAM中数据一致。

那如果对不在cache内的地址块调用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会立即加载至cache还是等待下次cpu需要读该地址块时加载至cache?没找到相关的官方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如果对不在cache内的地址块调用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会立即加载至cache还是等待下次cpu需要 ...

是立即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