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线供电不足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了

楼主(2018-11-03):
H7-TOOL选择的H7芯片,大部分资源都打开时,耗电200mA以上,加上一些USB PHY, ETH PHY,电路功耗不会太低。这样USB供电会导致较大的线损,估计到板子也就4.5V左右了。
电路中有很多需要5V的电路,必须考虑方案解决。

初步计划用 SX1308升压芯片(最低可以2V输入),让5V电源稳定,不至于欠压。

网友:
按照1欧姆的线上阻抗,200mA的压降才是0.2v (usb口很多是5.1v输出),有升压的必要吗?

网友:
升压有必要,因为根据楼主之前帖子的说明,需要需要正负5V的DAC输出。

但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USB供电电流的问题。

比如:USB主机经过HUB,且HUB用的总线供电方式,由于控制器本身要消耗100mA左右的电流,如果HUB带4个输出,对外就只有100mA的供电。

如果插到供电不足的端口上,会非常痛苦,这个时候使用高边/低边电流检测,给设备外挂一个小的OLED屏,展示下电压电流就尤其关键了。

网友:
像这样,做在侧面也很好

网友A:
建议还是加一个外部的电源接口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加一个外部的电源接口比较靠谱

有一个外部电源插口,支持9-36V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外部电源插口,支持9-36V供电

嗯,很期待,不知道计划什么时候做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很期待,不知道计划什么时候做完呢?

硬件1个月左右做出样机,我们内部先调试。
软件部分工作量巨大,考虑分布实现,先保证硬件组件功能正常,软件模块分步实现。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项目的具体开源计划是怎样的?已经迫不及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