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很想为H7-TOOL配个小屏幕,但是J-Link外壳正面是弧形不好安装啊

楼主(2018-11-04):
很想为H7-TOOL配个SPI小屏幕,但是J-Link外壳正面是弧形不好安装啊,不知道大家有好的方案没。

网友A:
厚度最深的地方应该比显示屏稍微厚点,这个刚刚好可以开一个小方框。

显示屏的平面与两侧的高度一样即可,这个弧度还是很小的,弄个小点的屏,完全不影响。

怕影响可以给显示屏弄个卡槽,正好堵住弧度部分。
安装的话,要往主板上面固定,弄个铜柱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度最深的地方应该比显示屏稍微厚点,这个刚刚好可以开一个小方框。

显示屏的平面与两侧的高度一样即可 ...

好。找个小点的屏,开个口试试。

楼主:
找到一款带铁框的 1.44" TFT彩屏,不知道装上去是否好看。

网友B:
顶!!!顺便问大佬,做出来后软件和硬件都开源吗?

网友:
这个屏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顺便问大佬,做出来后软件和硬件都开源吗?

软件、硬件都开源。原理图pdf格式.

我们只保留PCB设计文件源文件不开源,这是开源底线。避免有人直接去打板做样。

网友:
这个原理图PDF开源,自己小批量做下来就元器件估计也不省钱的呢…

网友C:
CPU是BGA 应该会一部分人不会去做板打样 提高了门槛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是BGA 应该会一部分人不会去做板打样 提高了门槛

因为电路板面积小,元器件密集,电阻电容都是0402封装,CPU和QSPI Flash都是BGA封装,PCB至少4层板。

网友D(2019-03-06):
原子那边st官方好像有支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st的官方渠道呢,我觉得st应该已经注意到你们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子那边st官方好像有支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st的官方渠道呢,我觉得st应该已经注意到你们了吧

ST和我们有联系。一般支持也就是样片、展会之类。

网友(2019-06-11):
可以加一个弧形的有机玻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