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 STM32H7中MPU配置的共享参数MPU_ACCESS_SHAREABLE是个隐形的大坑

楼主(2018-11-05):
先说这个参数的作用
STM32H7编程手册对其的描述是多核共享。

而H7的应用笔记对齐的描述是开启共享基本等同于关闭Cache。

实际测试下面四种开Cache的情况,开关共享对缓冲区的大批量数据的读操作影响很大,基本差出两倍,而写操作基本没有影响,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多总线同步读造成的。
另外共享开关仅对开启了Cache的情况下有影响,而对于关闭了Cache的情况是没有影响的,开不开没关系。

网友:
感觉学问很深啊,这方面一定要多读应用笔记呢

网友:
貌似 这个 cache  的学问很大啊

网友A(2022-11-15):
能问下为什么通过CubeMX来配置MPU,配置两块SRAM时生成代码会提示错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问下为什么通过CubeMX来配置MPU,配置两块SRAM时生成代码会提示错误呢?

看你的配置,MPU设置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问下为什么通过CubeMX来配置MPU,配置两块SRAM时生成代码会提示错误呢?

自己回答一下吧,好像是CubeMX的Bug,当做多块SRAM的MPU的配置时,如果前后两块的SRAM配置项有重复的时候,CubeMX生成代码会默认忽略这一项,但是这种情况下生成的代码在CubeMX来看属于配置不完整的情况,会提示这个警告或错误提示,起始完全没问题,可以正常使用,实测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问下为什么通过CubeMX来配置MPU,配置两块SRAM时生成代码会提示错误呢?

已经确定是个bug

https://community.st.com/s/quest ... his-a-bug-in-cubemx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是个bug

https://community.st.com/s/question/0D53W00001U4v1HSAR/in-stm32cubemx-when-conf ...

好的,谢谢硬汉!我刚也发现了……

网友:
配置后,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