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编辑框启用编辑

楼主(2018-11-05):
在emwin中使用按键操作,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聚焦到编辑框上,就可以对编辑框进行编辑。怎么实现先聚焦到编辑框控件上,然后按下确认键,才可以对编辑框进行编辑?

网友A:
好像是wm_disable(), wm_enable()可以禁止和允许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wm_disable(), wm_enable()可以禁止和允许即可

使用了wm_disable(),编辑框还能聚焦吗?想实现的功能是这样的:先聚焦到编辑框控件上,按下确认键后才能对输入框进行编辑。如果使用了wm_disable(),还可以聚焦到编辑框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了wm_disable(),编辑框还能聚焦吗?想实现的功能是这样的:先聚焦到编辑框控件上,按下确认键后才能 ...

可以先聚焦,然后禁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聚焦,然后禁止。

好,我今天试一下,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我今天试一下,谢谢你!

你这功能其实还可以,搞个标志位,标志等于0时就空操作,为1时就调用相应的api函数(EDIT_AddKey())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功能其实还可以,搞个标志位,标志等于0时就空操作,为1时就调用相应的api函数(EDIT_AddKey())显 ...

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功能其实还可以,搞个标志位,标志等于0时就空操作,为1时就调用相应的api函数(EDIT_AddKey())显 ...

现在就用的标志位,按下确认键时把标志位置位。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