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edit控件关闭第一次不能够正常出现闪烁?

楼主(2018-11-06):
请教下edit控件关闭第一次不能够正常出现闪烁?

初始化:
总共创建 3个 edit 控件

点击控件:

上面的三个控件,不管首先点击哪个控件,第一次 出现光标闪烁一下后,光标就消失了,第二次点击其他任意一个 edit 控件时(除第一次点击的控件外),光标
能够正常闪烁并正常显示,之后再点击任何一个控件都可以

请教下,这个是怎么个情况啊 ?

网友A:
使用我的这个例子测试:V6-600_STemWin实验_键盘输入,实体按键操作控件(裸机)

刚刚测试了,没有这个问题,你复制粘贴MainTask.C文件的内容在你的板子上面跑跑,记得使能下EDTI的blink。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我的这个例子测试:V6-600_STemWin实验_键盘输入,实体按键操作控件(裸机)

刚刚测试了,没有这个 ...

好的,我去看看,多谢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我的这个例子测试:V6-600_STemWin实验_键盘输入,实体按键操作控件(裸机)

刚刚测试了,没有这个 ...

你好,这个历程里面貌似 edit 没有设置为聚焦功能
是不是可以不用设置 edit 聚焦也可以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历程里面貌似 edit 没有设置为聚焦功能
是不是可以不用设置 edit 聚焦也可以啊 ?

默认情况下,创建对话框后,会自动聚焦到对话框资源列表里面第一个控件上。

网友B:
edit框,单个字符选中来回切换游走也挺好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dit框,单个字符选中来回切换游走也挺好玩的。

请教一下,怎么实现edit框中单个字符选中来回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怎么实现edit框中单个字符选中来回切换?

这个EDIT本身支持的按键消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怎么实现edit框中单个字符选中来回切换?

在你的主题贴回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主题贴回复你。

已经看到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