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越考虑越复杂,数字IO电平适应问题

楼主(2018-11-06):
目前电路图设计和PCB布线交叉进行中,越考虑越复杂。
为了实现H7-TOOL 兼容1.8V, 3.3V, 5.0V的器件,需要对所有的扩展IO做电平转换,涉及到的口线:
TTL串口
I2C接口
SPI接口
SWD接口
GPIO输入输出

方案:用SN74LVC2T245DTCR 数字电平转换芯片。该芯片支持2路IO,具有2个供电引脚,带DIR方向控制,无三态,2路需整体切换输入输出方向。
UART1-TX,  UART2-TX
UART1-RX,  UART2-RX
SPI_CS,     SPI_MOSI
SPI_SCK,   I2C_SCL
SPI_MISO, i2c_SDA
GPIO1,  GPIO2,
FMC_NOE, FMC_NWE,
FMC_A1, FMC_NE

网友:
你这么搞下去,板子密度是要有多大啊,板子两面全部贴满?

楼主:
目前板子两面基本上都贴满了。

网友:
666,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2019-06-23):
突然看到这篇文章,我在线性电源后面看到数字IO接口,是不是就是楼主说的,就是一个自适应电平的普通的IO口?

网友:
666,感觉这么长时间没有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