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自定义回调函数中画矩形框

楼主(2018-11-07):
想实现在下拉列表框的自定义回调函数中按下确认键后在屏幕上画一个矩形框,可是实现不了。回调函数程序如下:
static void _cbDropdown(WM_MESSAGE * pMsg)
{
    WM_MESSAGE  pMsgtoParent;
    WM_HWIN hItem;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KEY:
    {
            WM_KEY_INFO* pData = (WM_KEY_INFO*)(pMsg->Data.p);
        switch (pData->Key)
        {
        case GUI_KEY_RIGHT://
        case GUI_KEY_LEFT://
        case GUI_KEY_DOWN://
        case GUI_KEY_UP://
        case GUI_KEY_ESCAPE:
            pMsgtoParent.MsgId = WM_KEY;
            pMsgtoParent.Data.p = pMsg->Data.p;
            WM_SendToParent(pMsg->hWin, &pMsgtoParent);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SetColor(GUI_BLACK);                  //选择颜色
            GUI_DrawRect(164,55,291,160);        //画矩形框
            DROPDOWN_Expand(pMsg->hWin);
        }
    }
    break;
    default:
        DROPDOWN_Callback(pMsg);
    }
}

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要在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

是不是2D绘图的函数只有在WM_PAINT消息里面使用才会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2D绘图的函数只有在WM_PAINT消息里面使用才会有效果?

对,一般都是在这个消息里面,也可以在其它位置,不过要自己维护重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