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 tickless 模式不能使用

楼主(2018-11-07):
小弟我 ,  在 FreeRTOS 下 移植了 SEGGER  RTT,但是开启 FreeRTOS的 tickless模式 ,不能打印,哪位大佬 看看!

楼主:
如果测试 请在 FreeRTOSconfig.h  配置里打开 FreeRTOS 的 tickless 模式 进行测试!

网友A:
/* 保证睡眠模式下调试器继续可以连接使用 */
DBGMCU_Config(DBGMCU_SLEEP, ENABLE);

楼主:
试了 一下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保证睡眠模式下调试器继续可以连接使用 */
DBGMCU_Config(DBGMCU_SLEEP, ENABLE);
老哥 试了一下 ,貌似 不行

楼主:
已经解决,方法如下:

第一步: 开启 低功耗模式下,debug 的连接
    DBGMCU_Config(DBGMCU_SLEEP, ENABLE);
    DBGMCU_Config(DBGMCU_STOP, ENABLE);
第二步: 判断 RTT 缓冲区有多少字节,然后进行 MCU 空转,空转时间 给JLINK 进行读取 数据,就可以正常打印了
extern unsigned _GetAvailWriteSpace(SEGGER_RTT_BUFFER_UP* pRing);
void flushSeggerRtt( void )
{
    uint32_t i = 0;

    uint32_t delayTick = BUFFER_SIZE_UP - _GetAvailWriteSpace( _SEGGER_RTT.aUp );

    while( delayTick-- )
    {
        for( i=0; i<1000; i++ );
    }

}

第三步: 在 低功耗 之前 调用  flushSeggerRtt(); 函数即可! 例如如下:

void configBeforeEnterStopMode( unsigned int tick )
{

    flushSeggerRtt();

}

这样做有个缺点 :  就是你不连接jlink, 在 每次进入低功耗之前 都会 进行CPU 空转!!!,因此 建议 增加 debug 宏 进行 判断是否调用 flushSegger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