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 bsp.key

楼主(2018-11-08):
请问什么时候,用#else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1(void)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return 1;else return 0;}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2(void) {if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return 1;else return 0;}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3(void) {if ((GPIO_PORT_K3->IDR & GPIO_PIN_K3) == 0) return 1;else return 0;}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9(void) {if (IsKeyDown1() && IsKeyDown2()) return 1;else return 0;}                /* K1 K2×éoϼü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10(void) {if (IsKeyDown2() && IsKeyDown3()) return 1;else return 0;}        /* K2 K3×éoϼü */

网友:
用不到,程序里面只是做了个备份,没有将其删除,实际上#else无法正确的区分单独按下和同时按下。
/* 安富莱 STM32-V4 开发板 */
#if 1        /* 为了区分3个事件: K1单独按下, K2单独按下, K1和K2同时按下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1(void)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 (GPIO_PORT_K3->IDR & GPIO_PIN_K3) != 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2(void)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 (GPIO_PORT_K3->IDR & GPIO_PIN_K3) != 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3(void)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 (GPIO_PORT_K3->IDR & GPIO_PIN_K3) == 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9(void)        /* K1 K2组合键 */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 (GPIO_PORT_K3->IDR & GPIO_PIN_K3) != 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10(void)        /* K2 K3组合键 */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 (GPIO_PORT_K3->IDR & GPIO_PIN_K3) == 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else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1(void)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return 1;else return 0;}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2(void) {if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return 1;else return 0;}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3(void) {if ((GPIO_PORT_K3->IDR & GPIO_PIN_K3) == 0) return 1;else return 0;}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9(void) {if (IsKeyDown1() && IsKeyDown2()) return 1;else return 0;}                /* K1 K2组合键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10(void) {if (IsKeyDown2() && IsKeyDown3()) return 1;else return 0;}        /* K2 K3组合键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