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内联函数__STATIC_INLINE的作用

楼主(2018-11-09):
内联函数的作用就是将函数直接嵌入到调用此函数的代码中,从而降低调用此函数所占用的时间。

网友A:
那请教一下,自己写的代码,哪些更适合于用内联函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请教一下,自己写的代码,哪些更适合于用内联函数呢

我自己还真没有写过。

适合将那种代码量小,且需要频繁调用的函数,也就1-10行的那种。

网友(2019-08-21):
引用 网友A:
那请教一下,自己写的代码,哪些更适合于用内联函数呢

内联联数适用于代码量不大,但在多处重复调用,以节省由于函数调用产生的额外开销

网友B(2020-07-01):
请教下,这个英文文档是在哪里的? HAL的.h文件里看见很多这种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这个英文文档是在哪里的? HAL的.h文件里看见很多这种形式的。

CMSIS软件包的help文档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CMSIS软件包的help文档里面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