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要调试安富莱的800x480RGB屏,应该参考教程手册,还是程序

楼主(2018-11-09):
如果直接用RGB565其他引脚是不是要接地,

示波器例程配置

示波器例程配置

教程该屏幕的配置

教程该屏幕的配置

网友A:
1、不用的引脚空置即可。
2、所有程序的配置是为了跟出厂程序的配置统一。

而教程里面的配置是根据手册来的,比较合理的。这些配置都是没问题的,因为容易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用的引脚空置即可。
2、所有程序的配置是为了跟出厂程序的配置统一。

显示不稳定,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的时钟,DE线很容易下降到1V左右,不是错位,显示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不稳定,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的时钟,DE线很容易下降到1V左右,不是错位,显示很不稳定

你的不清楚了,多试试,最好整套我们的板子测试。

这个是我的测试,看效果: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p;highlight=7%B4%E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