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 tickless STM32 STOP模式实现可能性

楼主(2018-11-09):
1、FreeRTOS 源码中已经实现了  tickless 模式 STM32配合 sleep 模式实现,功耗在mA级别,具体功耗看下图表格。sleep模式好处是外设功能正常,GPIO/UART/等外设不会受到 FreeRTOS的 tickless模式影响 。
2、在STM32的STOP模式下,保持RAM不变的情况下,利用低功耗模式下的自动唤醒(AWU)(RTC可以在不需要依赖外部中断的情况下唤醒低功耗模式下的微控制器(自动唤醒模式)。RTC提供一个可编程的时间基数,用于周期性从停止或待机模式下唤醒),实现FreeRTOS的tickless模式,功耗在 uA 级别,详细看下表,缺点是,在休眠期间,外设不能正常工作,恢复工作后,需要重新初始化使用的外设。

是否可行,等待万能的网友实现?
---所长,2018年11月9日

2018年11月15日16:07:26  ,实现  RTC 作为 FreeRTOS 时钟源 ,请注意,  vTaskDelay( 1024 ); //1024 才是 1S 钟

2018年11月16日14:44:52  , 实现 利用 低功耗模式下的自动唤醒(AWU) STOP模式 实现 FreeRTOS tickless 模式,  这个 定时有问题 ,因为 外部 32.768K 不稳定,  楼下有个内部晶振的 !!

STM32中用 stop 模式 配合低功耗模式下的自动唤醒(AWU) 能否实现FreeRTOS tickless 模式.pdf

网友A:
这种情况还不如直接创建个电源管理,tickless模式下用sleep,想stop再进入stop,没必要tickless中实现sto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还不如直接创建个电源管理,tickless模式下用sleep,想stop再进入stop,没必要tickless中实现stop ...

你这样 就不能很方便的使用FreeRTOS 的定时器 以及 taskdelay了!

楼主:
我发现 实现 有点问题,就是 ,RTC 没办法精准的实现 1mS 定时 ,预分频 设置 32.768 才是 1ms 定时,如果设置 31 的 话 ,误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 实现 有点问题,就是 ,RTC 没办法精准的实现 1mS 定时 ,预分频 设置 32.768 才是 1ms 定时,如果 ...

RTC没弄好,在stm8L实现ms级 唤醒,使用亚秒,stm32应该也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C没弄好,在stm8L实现ms级 唤醒,使用亚秒,stm32应该也是可以,

嗯 多谢 可以配置 FreeRTOS 的 tick 为  亚秒,即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1024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多谢 可以配置 FreeRTOS 的 tick 为  亚秒,即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1024

。。。。。。

网友B:
使用低功耗产品还需要每毫秒钟吗?  很多都是使用的10ms一次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低功耗产品还需要每毫秒钟吗?  很多都是使用的10ms一次唤醒

这个  1024 不是1mS 唤醒一次!!!

楼主:
我 的 代码是 这样的
void vLed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for(;;)
    {

           //PC13 LED1
           bsp_LedToggle(1);

           vTaskDelay( 1024 ); //1024 才是 1S 钟

      }
}

应该 是 1S  高电流 ,1S 低 电流 ,发现 RTC AWU 唤醒 还是有问题 我得 查下 ,结果 是 高电流 2S ,低电流 1S ,这…………

楼主:
估计外部  32.768K 晶振有问题, 现在 换成 内部晶振 OK……

网友C:
这个模式下。。实测功耗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式下。。实测功耗是多少?

大哥,看13楼的截图啊  ,没有线程跑的话 ,14uA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应用有时还真会有。

网友D(2019-06-05):
引用 楼主:
估计外部  32.768K 晶振有问题, 现在 换成 内部晶振 OK……

这是啥东西测试的

网友:
睡眠模式降低系统主频跟停机模式也差不了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啥东西测试的

小壁虎

网友(2021-03-21):
引用 楼主:
我发现 实现 有点问题,就是 ,RTC 没办法精准的实现 1mS 定时 ,预分频 设置 32.768 才是 1ms 定时,如果 ...

很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