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 关于bsp中的fifo

楼主(2018-11-10):
bsp中,按键没用count,串口接收fifo、发送fifo中的写入fifo程序也不一样,请问这些处于什么考量?

网友A:
看程序要认真些。
1、count用了,看此贴认真学习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70

2、串口FIFO看此贴学习: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程序要认真些。
1、count用了,看此贴认真学习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 ...

前面的基础内容没有文档,只有后面复杂的才有文档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基础内容没有文档,只有后面复杂的才有文档吧

论坛置顶帖V4网盘,软件手册,相当基础,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置顶帖V4网盘,软件手册,相当基础,学习学习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 ... mp;page=1#pid148954
对了,关于rom ram 那个,我试验了一下
我在函数内部定义410个元素的数组,u32位,这就是410*4=1640个字节,这应该是在栈中,栈是0x400,1024个字节,已经超了好多个字节,还可以正常调试;
内部定义420个元素的数组,u32位,这就是420*4=1680个字节,这时进入硬件失效
这是什么原因呢,为啥超过了栈的空间还是可以调试,他是用了堆的空间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