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ListView内容更新

楼主(2018-11-10):
硬汉,请教下,我创建了个窗口,有一个列表窗口,还有一个按钮。列表窗口显示多个DS18B20的温度信息。这个按钮负责更新温度采集然后更新显示到列表框。现在的问题是除了删掉窗口重建外,还有更好的方法重绘更新列表框内容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是,想把第一列背景色设为其它色,但一设置,点击其它列单元格,点击的这个单元格前面的同行单元格都变成蓝的了,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不好意思啊,下午弄周报了,刚整完。

1、emWin的定时器更新就挺方便的。
2、可以单独设置单元格的,好像是从5.3x版本就开始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啊,下午弄周报了,刚整完。

1、emWin的定时器更新就挺方便的。

没事没事,列表窗口不需要一直动态更新,而且搜索到的18B20从机个数是未知。不知在按钮处理里将列表窗的行列都册了再从新添加可行否,明天试试。还有那个以框架窗口为主体的对话框,用定时器时,我重新设置框架窗口的回调,然后定时器就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没事,列表窗口不需要一直动态更新,而且搜索到的18B20从机个数是未知。不知在按钮处理里将列表窗的 ...

可以动态添加的,我之前做的这个CAN总线界面就是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7330&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