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7-TOOL 数字接口电压调节方案(LDO + 数字电位器)

楼主(2018-11-10):
H7-TOOL的IO接口芯片供电、烧录器目标板供电将采用I2C程控可调电压电路。初步方案是 LDO (ME6221) + 数字电位器(128档)。没有试验过,觉得理论上可行。
选择50K欧中间抽头的型号,作为LDO的电压反馈回路。(不知带宽250KHz是否影响LDO纹波)
总电阻50K精度只有20%精度,但是分压比精度够用了。

可调LDO稳压器
数字电位器

网友(2019-01-24):
电源用这个是不是得考虑万一出错搞挂了?  感觉还是用跳线来硬的比较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