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7-TOOL的USB插座到底选USB-A方口还是Type C接口

楼主(2018-11-11):
目前的新手机的USB口基本都是Type C接口了,优点是支持正反插、电流3.0A。H7-TOOL是否考虑采用这个接口。
从体积和强度上,这个Type C 口不如USB-A方口(打印机口)耐用。

网友:
这个可以看市场行情的。
仪器仪表用USB-C当前还不怎么有吧,除了做USB-C分析仪的。
以泰克,力科,安捷伦为首的中低端示波器,与电脑端通信的基本都是USB-A方口。

仿真器的JLINK,ULINK,STLINK都没有。

也就说这个接口往仪器仪表仿真器的推广还有待时间的验证。

当然,做为尝试也是可以的。

网友:
A口,经久耐用,不会松动!

网友:
tpye-C可以接到现在的手机,这样手机就可以作为终端显示了!
TOOLS有安卓手机支持,真是完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