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识] wolfSSL用户手册在线版和PDF版

楼主(2018-11-12):
https://www.wolfssl.com/docs/wolfssl-manual/

Chapter 1: Introduction
Chapter 2: Building wolfSSL
            2.1  Getting wolfSSL Source Code
            2.2  Building on *nix
            2.3  Building on Windows
            2.4  Building in a Non-Standard Environment
            2.5  Build Options (./configure Options)
            2.6  Cross Compiling
Chapter 3: Getting Started
            3.1  General Description
            3.2  Testsuite
            3.3  Client Example
            3.4  Server Example
            3.5  EchoServer Example
            3.6  EchoClient Example
            3.7  Benchmark
            3.8  Changing a Client Application to Use wolfSSL
            3.9  Changing a Server Application to Use wolfSSL
Chapter 4: Features
            4.1  Features Overview
            4.2  Protocol Support
            4.3  Cipher Support
            4.4  Hardware Accelerated Crypto
            4.5  SSL Inspection
            4.6  Compression
            4.7  Pre-Shared Keys
            4.8  Client Authentication
Chapter 5: Portability
            5.1  Abstraction Layers
            5.2  Supported Operating Systems
            5.3  Supported Chipmakers
Chapter 6: Callbacks
            6.1  Handshake Callback
            6.2  Timeout Callback
Chapter 7: Keys and Certificates
            7.1  Supported Formats and Sizes
            7.2  Certificate Loading
            7.3  Certificate Chain Verification
            7.4  Domain Name Check for Server Certificates
            7.5  No File System and Using Certificates
            7.6  Serial Number Retrieval
            7.7  RSA Key Generation
            7.8  Certificate Generation
Chapter 8: Debugging
            8.1  Debugging and Logging
            8.2  Error Codes
Chapter 9: Library Design
            9.1  Library Headers
            9.2  Startup and Exit
            9.3  Structure Usage
            9.4  Thread Safety
            9.5  Input and Output Buffers
Chapter 10: wolfCrypt Usage Reference
            10.1  Hash Functions
            10.2  Keyed Hash Functions
            10.3  Block Ciphers
            10.4  Stream Ciphers
            10.5  Public Key Cryptography
Chapter 11: SSL Tutorial
Chapter 12: Best Practices for Embedded Devices
Chapter 13: OpenSSL Compatibility
Chapter 14: Licensing
Chapter 15: Support and Consulting
Chapter 16: wolfSSL Updates
Chapter 17: wolfSSL API Reference
Chapter 18: wolfCrypt API Reference
Appendix A: SSL/TLS Overview
Appendix B: RFCs, Specifications, and Reference
Appendix C: Error Codes

网友A(2019-06-24):
实际用了一下最新版的wolfssl4.0.0,在Linux下和windows下都比较友好,方便使用。但是在单片机下面(stm32f7xx),不怎么好用,可用的资料也比较少,(STM32F7+freertos+lw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用了一下最新版的wolfssl4.0.0,在Linux下和windows下都比较友好,方便使用。但是在单片机下面(stm32f ...

忘了说了,在Linux下和windows下,我是使用wolfssl实现了一个https。我也用过了这个公司的wolfssh,实现了一个wolfssh的服务器,使用secucrt可以远程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用了一下最新版的wolfssl4.0.0,在Linux下和windows下都比较友好,方便使用。但是在单片机下面(stm32f ...

单片机用mbedTLS +RL-TCPnet + https,效果很好。

资料和例子都是现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用mbedTLS +RL-TCPnet + https,效果很好。

资料和例子都是现成的。

mbedTLS 这个库确实不错,但是如果要使用ssh功能的话,就不行了啊。我尝试使用wolfssl就是看中了他们公司一整套的方案,ssh,mqtt的都有,哈哈。Linux下和windows下的都搞定了,唯独单片机的没搞定,我有点强迫症,不搞定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edTLS 这个库确实不错,但是如果要使用ssh功能的话,就不行了啊。我尝试使用wolfssl就是看中了他们公司 ...

mebedTLS所在的RTE环境里面mqtt这些也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