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STM32H7的CAN FD可用的隔离PHY搜集

楼主(2018-11-12):
(无正文)

网友:
这些芯片不便宜…

网友A:
ti的这几个型号是不是和nxp的tja,除了前缀不同,后面的数字都相同啊

网友:
ISO1050我正在用,还可以。有量的话10块以内能搞定,这个主要就是布线方便,后期查找硬件问题也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这几个型号是不是和nxp的tja,除了前缀不同,后面的数字都相同啊

NXP那个貌似是没有带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个ADM3053
https://www.analog.com/en/products/adm3053.html#product-overview

感谢

网友:
这些玩意比H750还要贵……

网友:
ISO1050跟ADM3053才1M,只是CAN吧,发挥不了CAN FD的速度?

楼主(2018-12-26):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ornsun.cn/html/product/content/TD5(3)01MCANFD.html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NXP那个貌似是没有带隔离的。

NXP的TJA1052I是带隔离的,价格有点贵

网友:
我用的ADUM1201再加上CAN收发器做的隔离

楼主(2019-12-03):
重温下这个帖子。

网友D(2020-04-28):
再推荐个和11楼差不多的周立功的隔离CAN-FD模块,波特率可以到5M,同样集成了隔离电源。引脚顺序和金升阳的一样。
https://www.zlg.cn/data/upload/power/CTM_3_5MFD__ds.pdf

网友E(2020-05-28):
stm32G474 的FDCAN配置成普通CAN,连回环模式都失败了,救救孩子吧,大佬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推荐个和11楼差不多的周立功的隔离CAN-FD模块,波特率可以到5M,同样集成了隔离电源。引脚顺序和金升阳的 ...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G474 的FDCAN配置成普通CAN,连回环模式都失败了,救救孩子吧,大佬们

弄个G4的综合评估板测测。